大佬们,这个电路里的稳压管能替换为电阻吗?

楼主(2019-08-09):
(图片)

网友A:
不可,起不到稳压的作用了

网友B:
如果C1耐压足够,没问题

网友C:
图中晶体管没有直流回路,如何工作?

网友D:
稳压管和二级管在元器件实物当中蛮类似的 不要弄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中晶体管没有直流回路,如何工作?

可能漏画了一条线吧,确实,这个图初级没有直流回路肯定不能工作

网友E:
电磁pa0吗 哈哈哈哈

网友F:
我也觉得电路图有误

网友G:
3楼说的对

网友H:
不行的 稳压管是要来稳压的

网友I:
·裬費k2裬R2C1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图中晶体管没有直流回路,如何工作?

先按k2,振荡器工作,C1就有电压了呀,再按k1就触发可控硅了呀,可控硅被触发后就有电流流过线圈了嘛。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图中晶体管没有直流回路,如何工作?

变压器左边部分两个线圈相连的抽头部分是接负极的,一般出图的人考虑到行规故意不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图中晶体管没有直流回路,如何工作?

不但如此,线圈的同名端这都没标呢,供学习用的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不行的 稳压管是要来稳压的

确实,稳压管是用来稳压的。但要看具体的电路,这个电路线圈,电池等已经定型,还需要稳压吗?用其说是稳压倒不如说是限幅保护C1不被击穿。另外一个功能可能是利用稳压管的反向漏电流通过R2为电容C1放电防止高压电击。所以,在这个电路中,稳压管完全可以用电阻代替!只要C1耐压足够。用电阻代替稳压管的作用是保持原来设计的对C1所充电荷的泄放,防止高压电击。

网友J:
先不说能不能代替,先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设计理念。
我觉的这个电路象是闪光灯或是要求稳定输出能量的电路。
稳压管的作用是将C1上的电压稳定在某个值上,以确保负载能得到稳定的输出
R2的作用是用来保护稳压管的 防止烧毁!如果用R替代将会使输出不够稳定答不到使用效果。
所以不能代替!

网友K:
这是逆变升压电路?

网友L:
稳压管不能用电阻代替

网友M(2021-05-30):
稳压管和电阻都画错位置了 应该用两个电解电容和一个电阻组成PAI型滤波 稳压管并联在后面的电容上面

网友N:
稳压管两个作用
1,稳定 蓄能电容电压
2,吸收可控硅关断时电感线圈的反向高压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