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单片机简单上手快,适合控制12V步进电机的?

楼主(2019-08-09):
本来准备学51的,连L298n控制42步进电机的,网上找了好多代码,有的运行电机不转发抖,有的电机转的很慢,改了延时参数也快不起来。想换一种单片机了,51的教程里好像都是用uln2003控制5V的28-byj48电机的,我主要是想学习做机械工业上的工具,感觉5V电机有点小了,还是想学习42步进电机,感觉12-24V电压的电机比5V的强劲的多,就懒得学uln2003和那个4相5线电机了,但是l298n和42电机又玩的不利索,就想换一种单片试试了。

还有个问题,看卖42步进电机的有的搭配TB6600或是别的驱动器,目测估计比烟盒还大,请问这些专业驱动器和L298N有啥区别,方便用51单片机控制么,程序代码资料好找么?

网友A:
有使用场效应管驱动的小模块,驱动能力大很多,size也比298/2003要小很多。

STC算容易入门的了,arduino也容易,库多。

网友B:
我在大学学过c语言,后来自己玩所以学了51。如果玩一玩的话,我觉得arduino会比较适合,相对容易入手,但是也有问题,中文资料不算多,大多资料英语的。51上手不算难,其他单片机没玩过不敢妄论。至于那个宝的驱动器,我感觉里头主要驱动器还是类似L298N的东西,只是可能还有其他的,然后引出的引脚也不一样,控制方式也可能不一样

网友C:
arduino有很多现成的步进电机驱动库,也有简单的DIY硬件电路板在那个宝上买到,使用起来很简单,一天就可以上手。

网友C:
你可以采购雕刻机用的42步进电机驱动板,配合arduino的开发板做研究,可以满足大部分原型开发。

网友D:
51 入门单片机

网友E:
除了适合教学,5其他的1已经不行了,想玩的建议用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采购雕刻机用的42步进电机驱动板,配合arduino的开发板做研究,可以满足大部分原型开发。

搞不懂arduino和430、树莓派,都有啥区别,好像还有偶然看到的micro bit也说简单上手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duino有很多现成的步进电机驱动库,也有简单的DIY硬件电路板在那个宝上买到,使用起来很简单,一天就可以 ...

其实对步进电机参数不了解,也很捉急,什么细分、节拍、时序,ena/b什么的也都搞不懂。

网友F:
你要的是单片机,不是其它的可编程器件,没有什么能比STC的8051更容易入门的了,没有了,当然,AVR也是差不多的,但51的资料更多,最主要的是中文的,程序也是多得很。
记住:8051入门是最容易的,如果你连8051入门都学不好,arduino或者430就更不要说了
你说“运行电机不转发抖,有的电机转的很慢”,这是单片机的问题吗???????是代码或者硬件的问题呀!!!!!!
你想学机械工业上的工具,你可以去看一下PIC16F887,看一下PIC的单片机,你会发现:8051太好学了

网友G:
51的把,这应该是一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