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断电报警电路的疑问

楼主:
这个断电报警电路的功能:如果24V断电,备用电池+BAT就会给下边的喇叭供电,喇叭就会鸣响。但是老觉得这个电路有问题,但也说不出具体哪里不对。请各位老师看看,知道一下。谢谢。(注:图中红色数字是我用万用表测量的各点电压,含义:前边的数字为有+24V电压;后边括号里的数字为断掉+24V电压)

网友A(2019-08-09):
另外问一下:D6画反了么? R8 R9什么作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想的,不知对不对:1.如果存在+24V电压,Q2截止,备用电池+BAT电流就不会流过Q2,所以最下边的喇叭没有电压,喇叭不响。2.如果断掉+24V电压,Q2导通,备用电池+BAT电流就会流过Q2给下边的喇叭供电,喇叭鸣响。

网友B:
24V电压存在时,D6反偏,Q2栅极高电平,Q2截止,24V电压断电,D6正向导通,Q2栅极置低电平,Q2导通。

网友C:
断电后,MOS管D S间有4V的压差,管子应该在线性区了.如果管子作为开关管使用,试试增大R8或者减小R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V电压存在时,D6反偏,Q2栅极高电平,Q2截止,24V电压断电,D6正向导通,Q2栅极置低电平,Q2导通。

D6正向导通?它是反的,怎么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断电后,MOS管D S间有4V的压差,管子应该在线性区了.如果管子作为开关管使用,试试增大R8或者减小R9.

应该是作为开关管用的

网友:
D6正向导通?它是反的,怎么导通?

你把你24V和GND之间,接一个电阻RL(用以等效外部电路)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把你24V和GND之间,接一个电阻RL(用以等效外部电路)就明白了.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是这样么?

网友D:
这个是自己画的电路图吗?还是别人设计的?

网友:
D6正向导通?它是反的,怎么导通?

24V电压断开,D6不是正向导通了吗?24V电压存在,D6反偏!

网友:
D6正向导通?它是反的,怎么导通?

24V电压断开后,你的实测数据D6的阳极电压2.1V,阴极电压1.61V!D6是正向导通还是反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断电后,MOS管D S间有4V的压差,管子应该在线性区了.如果管子作为开关管使用,试试增大R8或者减小R9.

4V的GS电压对于低压MOS管来说,大部分已经饱和导通了,当然,部分高压MOS管可能会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V电压断开后,你的实测数据D6的阳极电压2.1V,阴极电压1.61V!D6是正向导通还是反偏?

是正向导通。这个导通电压是 +BAT提供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V电压断开,D6不是正向导通了吗?24V电压存在,D6反偏!

这个电路如果没有D6会怎样呢?在这个电路中D6起的作用难道就是:存在+24V时,限制电压的作用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V电压断开后,你的实测数据D6的阳极电压2.1V,阴极电压1.61V!D6是正向导通还是反偏?

如果不存在+24V,D6如何正向导通,+24V位置外接电源直接断开了,没有电流回路了呀。。。D6存在的意义是啥?D6不存在也完全不影响下边Q2的导通啊?

网友A:
那D6存在的意义是啥呢?作用是不是:存在+24V时,给Q2的G极限制电流? +24V不存在时,D6就没啥意义了?

网友:
这个电路如果没有D6会怎样呢?在这个电路中D6起的作用难道就是:存在+24V时,限制电压的作用么?

D6是隔离二极管。其作用是防止24V电压对MOS管和备用电池的影响,

网友:
是正向导通。这个导通电压是 +BAT提供的么?

你说呢?还有其他途径吗?

网友:
那D6存在的意义是啥呢?作用是不是:存在+24V时,给Q2的G极限制电流? +24V不存在时,D6就没啥意义了?

24V不存在时,D6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但24V能否不存在?如果没有24V,负载怎么工作?难道只要报警电路而不需要主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V不存在时,D6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但24V能否不存在?如果没有24V,负载怎么工作?难道只要报警电路而 ...

哦哦,明白了。说得很对!谢谢师傅解答!另外还有个问题:断掉+24V后,R8右边的电压测量是4.36V,这个4.36V可以算出来么?怎么得来的?

网友:
哦哦,明白了。说得很对!谢谢师傅解答!另外还有个问题:断掉+24V后,R8右边的电压测量是4.36V,这个4.3 ...

比较可能!要计算这个电压必须知道备用电池电压,R8,R9阻值,以及24V处的等效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较可能!要计算这个电压必须知道备用电池电压,R8,R9阻值,以及24V处的等效电阻。

您说的这几个参数,只有+24V处的等效电阻不知道,该如何求等效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