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电压值转换温度值

楼主(2019-08-09):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串口1(USART1)向电脑的超级终端以1s为间隔打印当前ADC1的转换电压值
* 实验平台:MINI STM32开发板 基于STM32F103C8T6
* 库版本  :ST3.0.0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extern __IO u16 ADC_ConvertedValue;
// 软件延时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__IO u16 ADC_ConvertedValue;
/*配置采样通道端口 使能GPIO时钟          设置ADC采样PA0端口信号*/
#define        Res1        4700        //4.7K
#define        BValue        3435  //10K
float Rt,Temperature,Voltage;

void ADC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设置为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1的工作模式为MDA模式  */
void ADC1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MDA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使能ADC1时钟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指定DMA通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设置DMA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设置DMA内存地址,ADC转换结果直接放入该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外设为设置为数据传输的来源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缓冲区设置为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使能DMA通道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使用独立模式,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无需外接触发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使用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 只有1个转换通道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1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通道0采样周期55.5个时钟周期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开启温度控制寄存器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使能ADC的DMA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启AD校准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开始转换
}

/*初始化ADC1 */
void ADC1_Init(void)
{
        ADC1_GPIO_Config();
        ADC1_Mode_Config();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time)
{

        unsigned long i,j;

        for(j=0; j<time; j++)
        {
           for(i=0;i<12000;i++);
        }
}

void USART1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使能 USART1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USART1 使用IO端口配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

        /* USART1 工作模式配置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115200;        //波特率设置: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位数设置: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设置: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是否奇偶校验:无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硬件流控制模式设置:没有使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接收与发送都使能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USART1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1使能

}

/* 描述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USART1*/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将Printf内容发往串口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int main(void)
{
//  u32 AD_value;
  u32 i,ADC;
        /* 配置系统时钟为72M */
// SystemInit();
  /* 配置串口 */

  ADC1_Init();
  USART1_Config();
  /* 初始化ADC1 */

//  printf("");//打印电压值初始化不能关闭

  while (1)
  {

//         AD_value  = 3300000/4096*ADC_ConvertedValue/1000;
           ADC=0;
         for(i=0;i<50;i++)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开始转换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等待转换结束标志位

                  ADC=ADC+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返回最近一次 ADCx 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ADC=ADC/50;
                printf("温度 = %f℃\r\n",(1.43-3.3/4095*ADC)/0.0043+25);
// printf("ADC = %fv\r\n", ADC*3.3/4095);
   Delay(3000);//延时不低于1s
        }
}

网友A:
这个要如何才能使用呢?

网友B(2021-02-13):
大佬,为什么我的代码运行起来就很奇怪,温度越高,数值越小啊
/*********************************************************************************************
模板制作:  杜洋工作室/洋桃电子
程序名:        光敏电阻ADC读取程序
编写人:        杜洋
编写时间:        2018年4月6日
硬件支持:        STM32F103C8   外部晶振8MHz RCC函数设置主频72MHz

修改日志:
1-

说明:
# 本模板加载了STM32F103内部的RCC时钟设置,并加入了利用滴答定时器的延时函数。
# 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加或删减。

*********************************************************************************************/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头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ouch_key.h"
#include "relay.h"
#include "oled0561.h"

#include "adc.h"

extern vu16 ADC_DMA_IN5; //声明外部变量

int main (void){//主程序
        delay_ms(500); //上电时等待其他器件就绪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TOUCH_KEY_Init();//触摸按键初始化
        RELAY_Init();//继电器初始化

        ADC_Configuration(); //ADC初始化设置

        I2C_Configuration();//I2C初始化
        OLED0561_Init(); //OLED初始化

        while(1){

                ADC_DMA_IN5=(1.43-3.3/4095*ADC_DMA_IN5)/0.0043+25;
                        //ADC_DMA_IN5=(14300-33000/4095*ADC_DMA_IN5)/43+250000;                //ADC_DMA_IN5=25+(ADC_DMA_IN5*330/4096-143)/430;

                //将光敏电阻的ADC数据显示在OLED上
                OLED_DISPLAY_8x16(6,10*8,ADC_DMA_IN5/100000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0*8,ADC_DMA_IN5%1000000/1000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0*8,ADC_DMA_IN5%100000/100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0*8,ADC_DMA_IN5%10000/10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1*8,ADC_DMA_IN5%1000/10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2*8,ADC_DMA_IN5%100/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3*8,ADC_DMA_IN5%10+0x30);//
                delay_ms(500); //延时
        }
}

【变量定义】
u32     a; //定义32位无符号变量a
u16     a; //定义16位无符号变量a
u8     a; //定义8位无符号变量a
vu32     a; //定义易变的32位无符号变量a
vu16     a; //定义易变的 16位无符号变量a
vu8     a; //定义易变的 8位无符号变量a
uc32     a; //定义只读的32位无符号变量a
uc16     a; //定义只读 的16位无符号变量a
uc8     a; //定义只读 的8位无符号变量a

#define ONE  1   //宏定义

delay_us(1); //延时1微秒
delay_ms(1); //延时1毫秒
delay_s(1); //延时1秒

GPIO_WriteBit(LEDPORT,LED1,(BitAction)(1)); //LE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