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只显示一排白色方块,哭了!

楼主:
电位器还不可以调节亮度!!是用STC15的单片机。求大佬指教!

STC15单片机秒脉冲计数频率检测,12864和串口双显示 - 副本 - 副本.rar

网友A(2019-08-09):
是不是溢出了,你这个发一段程序出来看看啊

网友B:
这个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可能是你选择的工作电压有问题,或者是你的rw端口在接受消息的时候没有被你拉低,有一种比较简易的解决方式就是吧rw端直接接地,可能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溢出了,你这个发一段程序出来看看啊

压缩包里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可能是你选择的工作电压有问题,或者是你的rw端口在接受消息的时候没有被你拉低, ...

RW接地了也没啥反应,而且现在什么都不显示了。

网友D:
用15注意延时  io口三极管的打开速度是4us  15运行速度是1us  可能驱动的延时有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过,3+8,不知道是那个数据线没接上吧

网友F:
这是典型的初始化失败的现象,如果排除硬件错误,往往是LCD1602驱动软件时序错误,STC15系列是1T单片机,通常延时程序是问题的主因。

网友G:
可能的原因:
1、没有调节对比度
2、线没有接对
3、程序问题

网友H:
没调节对比度或者线没有接对 ,程序的问题,或者你没接上拉电阻

网友I(2019-10-19):
我的也是这样,看你的2线驱动?

网友J: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最后,调整对比度加一个4.7K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K(2020-02-11):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可能是你选择的工作电压有问题,或者是你的rw端口在接受消息的时候没有被你拉低, ...

帮大忙了

网友L(2023-06-15):
跟对比度没关系

网友M:
搜一下旧贴就能解决问题了。。。
这类部问题坛子里发过N贴了。。
总而言之:1是接线,2是代码,9成以上是代码

网友N:
程序或者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