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2节18650电池如何获得5V电压效果好

楼主(2019-08-09):
是并联用升压模块好,还是串联用降压模块好?

楼主:
要不直接用4节1.2V的5号或7号充电电池,或者用3节18650串联用7805降到5V。

网友A:
如果串联降压,虽然可能相对效率比较高,有可能发生单节过放甚至反极,放电一致性弱,充电也很麻烦。而并联,对于容量低的电池来说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并联升压所要面临的风险是如果你并联的电池有较大的压差的话,就可能会有大电流通过电池导致烧坏电池或电池盒,但是这个问题非常好避免,只要不用规格相差太多的电池并且同充同放即可。
市面上大部分移动电源的方案是并联升压式,而电池盒基本上都是串联式,做并联升压就可能需要自己稍微动动手了,看你自己取舍吧。

网友B:
并联,然后使用升压IC升压。
串联问题多,充电是个麻烦事,8.4V的充电器或者充电IC不多,而4.2V的充电IC或者充电器就多了,技术也是要成熟很多了
不要用7805,也不要用什么三极管稳压,一定要DC-DC,低端的可以用FP6291,想要效率高的可以用TI的TPS61088,有点小贵,元件有点多

网友C:
12V转5V就好啊 AC-DC  或者DC-DC还有AC-AC和DC-AC共计四种

网友D:
这就要根据你的电路图来,看它是需要控制电流还是控制电压

网友E:
升压效率低,但安全,,降压效率高,但万一稳压芯片坏了,大电压及其危险

网友F:
并联和串联各有好处,用并联升压电路可以升到5V,虽然效率有折扣但是电池保护电路和充电电路简单,串联降压电路效率高一点但保护电路和充电电路有点麻烦。

网友G:
并联,然后用模块升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