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加速计、气压计、GPS数据融合

楼主(2019-08-09):
在无人机控制当中,传感器的参与那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陀螺仪,最经典的为MPU6050,目前大部分的无人机都是用的这个器件。熟悉MPU6050的都知道,这个传感器可以输出三轴加速计、三轴陀螺仪;加速计,顾名思义,直接测得物体的加速度。理论上  加速度积分得到速度,速度再积分得到位移:S = V0 * t + 1/2 * a * t ^ 2;V = v0 + a * t;按照此理想情况下:一个加速计直接积分算得速度跟位移就得了呀,为啥还要气压计、GPS呢。无人机为了定点悬停,需要计算XYZ三轴的速度跟位移,而加速度计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它积分会漂移,而且是漂移非常大的那种,如果直接用这个数据做控制,飞机都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了。所以才借助外部传感器气压计、GPS修正加速计的漂移。加速计在无人机三轴位置速度计算时也有很大的优点,就是其灵敏度相对很高,无人机稍微动一点加速计都可以感受的出来,然后把数据传到无人机,无人机得以做相应的调整。

数据融合

具体数据怎么融合呢?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加速计、气压计、gps各自的优缺点:加速计:优点反应速度快,缺点积分漂移严重。气压计GPS:优点绝对位置比较平稳,缺点反应速度比较慢。所以就有了互补滤波这个伟大的,简单易懂的滤波算法。

以下为互补滤波代码:

void Gps_Acc_Delay(void){ volatile uint8 i; for (i = 0; i < XY_VEL_HISTORY - 1; i++) {  x_vel_history = x_vel_history[i+1];  y_vel_history = y_vel_history[i+1];    x_pos_history = x_pos_history[i+1];  y_pos_history = y_pos_history[i+1]; } x_vel_history[XY_VEL_HISTORY - 1] = x_est[1]; y_vel_history[XY_VEL_HISTORY - 1] = y_est[1]; x_pos_history[XY_VEL_HISTORY - 1] = x_est[0]; y_pos_history[XY_VEL_HISTORY - 1] = y_est[0];}void ObservationOPT_Update(float pos_x,float vel_x,float pos_y,float vel_y)  //have data and update{ uint8 i; corrOPT_xpos = pos_x-x_est[0]; corrOPT_xvel = vel_x-x_est[1]; corrOPT_ypos = pos_y-y_est[0]; corrOPT_yvel = vel_y-y_est[1]; return;}void ObservationUpdate(int baro_disdance,int16 baro_vel){ uint8 i; corr_baro = (float)baro_disdance - z_est[0]; if (fly_status.HOLD_STATUS == HOLD_STOP) {  z_est[0] = baro_disdance;  z_est[1] = 0; } return;}void TimeUpdate(struct vertical_information *pAltitude,realacc* acc){ static float high_pass_zvel = 0; z_est[2]=acc->zz-z_bias; accel_filter_predict(INAV_T,z_est); z_est[0] += corr_baro * w_z_baro * INAV_T; z_bias -= corr_baro * 0.001f * INAV_T; z_est[1] += corr_baro * baro_vel_gain * INAV_T; high_pass_zvel = z_est[1]; pAltitude->altitude_hat=z_est[0]; pAltitude->velocity_hat=high_pass_zvel; ObservationOPT_Update(x_est[0],optflow.velx,y_est[0],optflow.vely); x_est[2]=acc->xx-x_bias; accel_filter_predict(INAV_TXY,x_est);  x_est[0] += corrGPS_xpos * x_pos_gain * INAV_TXY; x_est[1] += (corrOPT_xvel*0 + corrGPS_xpos * 1.0f + corrGPS_xvel * 0.2f) * x_vel_gain * INAV_TXY; y_est[2]=acc->yy-y_bias; accel_filter_predict(INAV_TXY,y_est);  y_est[0] += corrGPS_ypos * y_pos_gain * INAV_TXY; y_est[1] += (corrOPT_yvel*0 + corrGPS_ypos * 1.0f + corrGPS_yvel * 0.2f) * y_vel_gain * INAV_TXY; if (GPS_is_Good) {  if (corrGPS_xvel > -10 && corrGPS_xvel < 10)    x_bias -= (corrGPS_xpos*0.3f + corrGPS_xvel) * INAV_TXY * 0.1f;  if (corrGPS_yvel > -10 && corrGPS_yvel < 10)    y_bias -= (corrGPS_ypos*0.3f + corrGPS_yvel) * INAV_TXY * 0.1f; } else {  x_est[1] = Body_dat.vel_x;  y_est[1] = Body_dat.vel_y;  x_est[0] = Body_dat.pos_x1;  y_est[0] = Body_dat.pos_y1; } pos_vel_xy.posx = Body_dat.pos_x1; pos_vel_xy.posy = Body_dat.pos_y1; pos_vel_xy.velx = x_est[1]; pos_vel_xy.vely = y_est[1];}

以上代码就是无人机里的互补滤波修正。如有不懂欢迎留言或扣我1836703877。无人机四轴本人做了五年,以上代码全部自己写,上传的没来的及添加注释,但是代码时成功在飞机上跑的并且无人机出货的。

网友A:
好东东啊,楼主能把代码放在代码框中吗?

楼主:
可以的,待我整理一下

网友B:
无人机 未来发展前途广阔
大家说一下哪家的无人机技术优秀

楼主:
目前来看,还是大疆的比较牛逼,各方面稳定,控制,都没得说

楼主:
_POS_NOWstatus pos_vel_xy;
float z_est[3]={0,0,0},x_est[3]={0,0,0},y_est[3]={0,0,0};
typedef struct {
float R[3][3];                    /**< Rotation matrix body to world, (Tait-Bryan, NED)*/
}vehicle_attitude_s;

vehicle_attitude_s      vehicle_att;
vehicle_attitude_s      vehicle_optical;
realacc real_acceleration;
_vertical_information  baro_acc_alt;

//#define ALT_VEL_HISTORY 10
//volatile float alt_vel_history[ALT_VEL_HISTORY] = {0};

//#define XY_VEL_HISTORY 3
//volatile float x_vel_history[XY_VEL_HISTORY] = {0}, y_vel_history[XY_VEL_HISTORY] = {0};

static float z_bias = 0,x_bias = 0,y_bias = 0;
float w_z_baro=0.5f;
static float corr_baro = 0;//corr_baro_filter = 0;
static float corr_xvel = 0,corr_yvel = 0;
static float corr_xpos = 0,corr_ypos = 0;

static float acck = 0;

void accel_filter_predict(float dt,float x[3])
{
        x[0] += x[1] * dt + x[2] * dt * dt / 2.0f;
        x[1] += x[2] * dt;
}

void inertial_filter_correct(float e,float dt,float x[3],int i,float w,float vp)
{
  float ewdt = e * w * dt;
        x[i] += ewdt;
        if(i == 0)
        {
                x[1] += vp*w * ewdt;
        }
}

void check_stop(int16 accz_velocity,int16 accz)
{
        static uint8 slow_down_count=0;
        static uint16 down_time=0;
        down_time++;
        if(fly_status.HOLD_STATUS == HOLD_DOWN)
        {
                if(down_time>=200)
                {
                        if((accz_velocity>=0&&accz<50&&accz>-50) || (accz_velocity>=50) || (accz>300 || accz<-300))
                        {
                                slow_down_count++;
                                if(slow_down_count>3)
                                {
                                        fly_status.HOLD_STATUS=HOLD_STOP;
                                }
                        }
                        else if(slow_down_count>0)
                        {
                                if(accz_velocity<0)
                                        slow_down_count=0;
                                else
                                        slow_down_count--;
                        }
                }
        }
        else
        {
                down_time=0;
                slow_down_count=0;
        }
}

void accel_baro_mag_gps_calculator(int16 accel_x,int16 accel_y,int16 accel_z)
{
        static uint8 usart1_count = 0;

        static int16 acc_xyz[3];
        static float no_filteraccxx,no_filteraccyy,no_filteracczz;

        if (accel_x != 0 && accel_y != 0 && accel_z != 0)
        {
                acck=(1/Fylib_Qrsqrt(accel_x*accel_x + accel_y*accel_y+accel_z*accel_z)-MV_ACC_RP)/MV_ACC_RP;
                        if(acck<0) acck=-acck;
        }

        acc_xyz[0]=accel_x*980/MV_ACC_RP;acc_xyz[1]=accel_y*980/MV_ACC_RP;acc_xyz[2]=accel_z*980/MV_ACC_RP;
        //&Eacute;&Iuml;&Otilde;&yacute;&Iuml;&Acirc;&cedil;&ordm;&pound;&not;±±&Otilde;&yacute;&Auml;&Iuml;&cedil;&ordm;&pound;&not;&para;&laquo;&Otilde;&yacute;&Icirc;÷&cedil;&ordm;
        no_filteracczz=-acc_xyz[1]*vehicle_att.R[2][0]-acc_xyz[0]*vehicle_att.R[2][1]+acc_xyz[2]*vehicle_att.R[2][2]-980;
        no_filteraccxx=-(-acc_xyz[1]*vehicle_optical.R[0][0]-acc_xyz[0]*vehicle_optical.R[0][1]+acc_xyz[2]*vehicle_optical.R[0][2]);
        no_filteraccyy=(acc_xyz[1]*vehicle_optical.R[1][0]+acc_xyz[0]*vehicle_optical.R[1][1]-acc_xyz[2]*vehicle_optical.R[1][2]);

//        no_filteracczz += (float)(agx + agy);
//        no_filteraccxx += (float)(agy + agz);
//        no_filteraccyy += (float)(agx + agz);

        //high_pass
        real_acceleration.xx=(int16)no_filteraccxx;
        real_acceleration.yy=(int16)no_filteraccyy;
        real_acceleration.zz=(int16)no_filteracczz;

        TimeUpdate(&baro_acc_alt,(realacc*)&real_acceleration);

        check_stop(baro_acc_alt.velocity_hat,no_filteracczz);

        usart1_count++;
        if(usart1_count>=1)
        {
                usart1_count = 0;
//          SendDatShowINT((int)z_est[0],(int)(baro_data.baro_home),(int)(baro_data.velocity*3.1f),(int)baro_to_alt);
        SendDatShow((int)y_est[1],(int)x_est[1],(int)(acck * 100),(int)baro_data.baro_home);
        }

}

void ahrs_update_R_bf_to_ef(float angle_pitch,float angle_roll,float angle_yaw)
{
        float sin_pitch = sin(angle_pitch * M_DEG_TO_RAD);
        float cos_pitch = cos(angle_pitch * M_DEG_TO_RAD);
        float sin_roll = sin(angle_roll * M_DEG_TO_RAD);
        float cos_roll = cos(angle_roll * M_DEG_TO_RAD);
        float sin_yaw = sin(angle_yaw * M_DEG_TO_RAD);
        float cos_yaw = cos(angle_yaw * M_DEG_TO_RAD);

        vehicle_att.R[0][0] = cos_pitch * cos_yaw;
        vehicle_optical.R[0][0]=cos_pitch;
        vehicle_att.R[0][1] = sin_roll * sin_pitch * cos_yaw + cos_roll * sin_yaw;
        vehicle_optical.R[0][1] = 0;//sin_roll * sin_pitch + cos_roll;
        vehicle_att.R[0][2] = cos_roll * sin_pitch * cos_yaw - sin_roll * sin_yaw;
        vehicle_optical.R[0][2] = sin_pitch;//cos_roll * sin_pitch - sin_roll;

        vehicle_att.R[1][0] = cos_pitch * sin_yaw;
        vehicle_optical.R[1][0] = 0;//cos_pitch;
        vehicle_att.R[1][1] = -sin_roll * sin_pitch * sin_yaw - cos_roll * cos_yaw;
        vehicle_optical.R[1][1] =cos_roll;// -sin_roll * sin_pitch - cos_roll;
        vehicle_att.R[1][2] = cos_roll * sin_pitch * sin_yaw + sin_roll * cos_yaw;
        vehicle_optical.R[1][2] =-sin_roll;// cos_roll * sin_pitch;// + sin_roll;

        vehicle_att.R[2][0] = -sin_pitch;
        vehicle_att.R[2][1] = sin_roll * cos_pitch;
        vehicle_att.R[2][2] = cos_roll * cos_pitch;

}

#define HIGH_PASS_PARAM 0.999f
float baro_vel_gain = 0.2f, x_vel_gain = 1.8f, y_vel_gain = 1.8f;

float baro_gain=0.05f;

void TimeUpdate(struct vertical_information *pAltitude,realacc* acc)
{
        static float high_pass_zvel = 0;//, z_est1f = 0;
        z_est[2]=acc->zz-z_bias;
        accel_filter_predict(INAV_T,z_est);
        z_est[0] += corr_baro * w_z_baro * INAV_T;
        z_bias -= corr_baro * 0.001f * INAV_T;

        z_est[1] += corr_baro * baro_vel_gain * INAV_T;

//        if (z_est[1] >-20 && z_est[1] <20)
//          high_pass_zvel = (high_pass_zvel + z_est[1] - z_est1f) * HIGH_PASS_PARAM;
//        else
                high_pass_zvel = z_est[1];
//        z_est1f = z_est[1];

        pAltitude->altitude_hat=z_est[0];
        pAltitude->velocity_hat=high_pass_zvel;

        ObservationOPT_Update(x_est[0],optflow.velx,y_est[0],optflow.vely);

        x_est[2]=acc->xx-x_bias;
        accel_filter_predict(INAV_T,x_est);
        x_est[1] += corr_xvel * x_vel_gain * INAV_T;

        y_est[2]=acc->yy-y_bias;
        accel_filter_predict(INAV_T,y_est);
        y_est[1] += corr_yvel * y_vel_gain * INAV_T;

        pos_vel_xy.posx = 0;
        pos_vel_xy.posy = 0;
        pos_vel_xy.velx = optflow.velx;//x_est[1];
        pos_vel_xy.vely = optflow.vely;//y_est[1];
}

__AVERAGE_DATAF altitude_vcal={0,0};

float ABS_f(float values)
{
        if (values < 0 )
                return -values;
        else
                return values;
}

void ObservationUpdate(int baro_disdance,int16 baro_vel)
{
        uint8 i;
        corr_baro = (float)baro_disdance - z_est[0];

        if (corr_baro >20 || corr_baro <-20)
                baro_vel_gain = 0.4f;
        else
                baro_vel_gain = 0.2f;

        if (fly_status.HOLD_STATUS == HOLD_STOP)
        {
                z_est[0] = baro_disdance;
                z_est[1] = 0;
        }

        return;
}

void ObservationOPT_Update(float pos_x,float vel_x,float pos_y,float vel_y)
{
        uint8 i;
        corr_xpos = pos_x-x_est[0];
        corr_xvel = vel_x-x_est[1];//x_vel_history[0]);
        corr_ypos = pos_y-y_est[0];
        corr_yvel = vel_y-y_est[1];//y_vel_history[0]);

//        for (i = 0; i < XY_VEL_HISTORY - 1; i++)
//        {
//                x_vel_history[i] = x_vel_history[i+1];
//                y_vel_history[i] = y_vel_history[i+1];
//        }
//        x_vel_history[XY_VEL_HISTORY - 1] = x_est[1];
//        y_vel_history[XY_VEL_HISTORY - 1] = y_est[1];
        return;
}

以上代码是我的加速计跟光流,气压计的融合算法

网友C(2019-09-29):
现在正需要这个研究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