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大神指导,为啥我写的程序数码管有时显示出来有时又是乱码

楼主(2019-08-09):
这是我的写的程序,有时会显示两个8,然后我重启几次开发板后就显示不出来了,这是咋回事 求解答

#include<reg52.h>
sbit WE = P2^1;
sbit DU = P2^0;
void main()
{
  DU=1;
  P0=0x7f;
  DU=0;

  WE=1;
  P0=0xFC;
  WE=0;
  while(1);

}

网友A:
看门狗作用,应该把代码写到无限循环中

网友B:
数码管的显示一般都是用的扫描,得循环你的显示程序并且设置一个比较好的间隔比较好

网友C:
要延时,还要有无限循还,最好先看下例程,

网友D:
数码管的显示程序放到while(1)中无限循还

网友E:
sbit WE = P2^1; sbit DU = P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作用,应该把代码写到无限循环中

放进去了也不行,能帮我改改吗?

网友F:
DU=1;
   P0=0x7f;
delay(10);
   DU=0;

  WE=1;
   P0=0xFC;
delay(10);
   WE=0;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放进去了也不行,能帮我改改吗?

程序没有明显毛病,位码P0=0xFC;当然是显示两个8,想要显示一个8,位码P0=0xFE;
发生乱码是因为段码和位码共用P0,对锁存器控制顺序就显得非常重要。修改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WE = P2^1;
sbit DU = P2^0;
void main()
{
  P0=0x7f;
  DU=1;
  DU=0;

  P0=0xFE;
  WE=1;
  WE=0;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F:
DU=1;
   P0=0x7f;
delay(10);

还是不行,可能是我的板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程序没有明显毛病,位码P0=0xFC;当然是显示两个8,想要显示一个8,位码P0=0xFE;
发生乱码是因为段码和 ...

还是不行,可能我的板子有问题。 我看你在别的贴子的回复,是先消隐,然后送位码,再送段码。 我按照这个思路写也是不行  哭了。。困扰我2天了

网友H:
不太是板子的问题,估计是你的程序写得不对,可以私聊帮你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可能我的板子有问题。 我看你在别的贴子的回复,是先消隐,然后送位码,再送段码。 我按照这个 ...

因为你的显示代码是一次性静态显示,不是循环动态显示,无需消隐。给你一个示例+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你的显示代码是一次性静态显示,不是循环动态显示,无需消隐。给你一个示例+仿真。

这两天工作好忙抱歉这么晚才回去。。。大神你给我一堆文件,我不是很懂,我用烧写程序只能下载一个DSQ.hex  然后我烧录之后发现还是那个样子,就是一会儿是乱码重启后又是8  然后重启又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太是板子的问题,估计是你的程序写得不对,可以私聊帮你

好的好的,我这两天工作太忙了 没及时回复。  我私聊你了

网友I:
你要不程序放在 while(1){} 里面;你这样的操作等于单片机 执行一次就不在执行你的程序了,因为while(1){}里面是空的;把你要显示的程序,放在{}内,让单片机一直执行程序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工作好忙抱歉这么晚才回去。。。大神你给我一堆文件,我不是很懂,我用烧写程序只能下载一个DSQ.he ...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开发板,从现象看有可能是P0没有接上拉电阻或P0还接有其它设备导致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