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pwm可调之旋转编码器动态赋值问题

楼主(2019-08-09):
经过不断的努力调试  现在程序基本可以动态赋值给定时器了 可以实现连续可调频率   但是需要把定时器重装初值的过程放到 旋转编码器的函数里面才可以 “  //  pinlvgengxin(Sd_Key_Value );”就是这个函数我放里面就能正常工作      如果通过旋转编码器的返回值来赋值的话,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FOSC 18432000
unsigned char  Data_key();
unsigned int TH,TL;XHZ;          //xhz在下面算出来的时候是一个长整形的数所以用 long
unsigned char  Last_Bmb_Status;      //上一个B口的状态
unsigned char  Curent_Bmb_Status;  //当前的状态
unsigned char   Sd_flag=10;              //按键被转动,标志位,初始状态为0;     flag不是C语句的关键语言,可以是其它名字,但是在语句里面主要起
                                           //暂停程序,转去执行其它程序的作用,在当前状态要做一个标记,故用标志这个单词;
unsigned char  Sd_Key_Value;        //   键值  初始值为0
sbit    BUZ=P3^0;
sbit    Pin_Portry_A=P2^4;
sbit    Pin_Portry_B=P2^3;      //编码器三个脚的定义,sd为开关按键,sd为按下的缩写单词;
sbit    Pin_Portry_Sd=P2^2;
sbit    LED=P3^7;
void    pinlvgengxin(unsigned char x );

/*
void delay1_key_ms(unsigned int xms)          //表示在key.c这个文件中使用的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 (j=960;j>0;j--);
}  */

static void   Timer0Init(void)
{

         XHZ=10;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 =TH=(65536-18432000/((unsigned long)XHZ*256))/256;                //设置定时初值
    TL0 =TL=(65536-18432000/((unsigned long)XHZ*256))%256;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CCON = 0;
    CL = 0;
    CH = 0;
    CMOD = 0x04;
    CCAP0H = CCAP0L = 0x80;         //PWM0 port output 50% duty cycle square wave
    CCAPM0 = 0x42;                  //PCA module-0 work in 8-bit PWM mode and no PCA interrupt

    CCAP1H = CCAP1L = 0x80;         //PWM1 port output 0% duty cycle square wave
    PCA_PWM1 = 0x00;
    CCAPM1 = 0x42;
    CR = 1;                         //PCA timer start run

    while (1)
        {

           pinlvgengxin(Data_key() );

         }

}

void  pinlvgengxin(unsigned char x )

{

                 TR0=0;
                XHZ=x;//Sd_Key_Value;//把Sd_Key_Value每次变化的值写XHZ
         TH0 =TH=(65536-18432000/((unsigned long)XHZ*256))/256;                //设置定时初值
         TL0 =TL=(65536-18432000/((unsigned long)XHZ*256))%256;                //设置定时初值
                 TR0=1;

}

/*按键函数*/
unsigned char  Data_key()
{

           Last_Bmb_Status=Pin_Portry_B; //第一步读出B口的值,b口接在P2.1上面的,上电后单片机默认高电平,故B口也是高电平;
        while(!Pin_Portry_A)  //当A口等于0表示,开个被转动,然后while取反为1,此时为真进入while语句,
        {
           Sd_flag=1;
           Curent_Bmb_Status=Pin_Portry_B;//在把B口的值保存为当前状态加以判断;
                                   //当flag为1的时候,表示开个被旋动过;
        }

        if(1== Sd_flag)
        {
            Sd_flag=0;     //开关旋动标志位清0

        if((0==Last_Bmb_Status)&&(1==Curent_Bmb_Status))  //顺时针旋转   如果Last __Bmb__Status=0,并且Curent__Bmb__Status=1;
        {                                                                                                   //的时候满足条件,也就是if(0,1),故B口当前为(0,1)状态为顺时针模式

           if(Sd_Key_Value<255)          //判断Sd_Key_Value是否小于225,如果是自++1
              {
                  Sd_Key_Value++;

              }
          else                                         //否则
             {
                  Sd_Key_Value=0;   //如果大于255的时候就 清0;防止溢出;

             }
           }

        if((1==Last_Bmb_Status)&&(0==Curent_Bmb_Status))  //逆时针旋转    如果Last __Bmb__Status=1,并且Curent__Bmb__Status=0;
        {                                                                                                   //的时候满足条件,也就是if(1,0),故B口当前为(1,0)状态为逆时针模式

          if(Sd_Key_Value>0)       //判断Sd_Key_Value是否大于255.如果大于就--1
            {
                    Sd_Key_Value--;

            }
         else                                    //否则
            {
             Sd_Key_Value=255;   //如果小于0的时候就给 Sd__Key___Value赋值为255.

            }

         }
           //  pinlvgengxin(Sd_Key_Value );

    }

   return  Sd_Key_Value;    //把Sd_Key_Value的值返回到unsigned char  Data_key()函数里面
                            //在调用unsigned char  Data_key()这个函数的时候就相当于是调用
                                                        //这个Sd_Key_Valued的实时值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TH;                //设置定时初值
     TL0 =TL;                //设置定时初值
}

网友A:
1,编码开关设定为1mS左右的中断,在定时器的中断程序中判断编码开关是正转动还是反转动
2,设定一个变量,进入定时器中断一次就减1,编码开关有效转动一次就赋值一次,可以是100或者200之类的,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只要你编码开关还在转动,这个变量就一直在赋值,当编码开关不再转动,也要进入定时器中断很多次才能让这个变量为0
3,写入PWM要先查询之前设定的变量,不为0就不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编码开关设定为1mS左右的中断,在定时器的中断程序中判断编码开关是正转动还是反转动
2,设定一个变量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我去尝试一下  那我就需要在开一个定时器了哦  因为定时器0的溢出是随时发生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我去尝试一下  那我就需要在开一个定时器了哦  因为定时器0的溢出是随时发生变化的

是要在定时器中断程序里面检测编码开关的有效与否,定时器中断设定在1mS或者是2mS,这样的话就不会丢码了,而且,编码开关各类是有几种的,就算是一样的型号,编码有效的确认方式也是不同的
像我用的EC11就有两种:步数是一样的,一种是:编码开关停止转动之后,两边的引脚和中间的引脚是固定为短路状态的。
另一种是:编码开关停止转动之后,有时候是短路,有时候是开路
所以,你要先确定好你的开关是哪种的的,但如果你的代码现在已经能用了,就说明已经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在定时器中断程序里面检测编码开关的有效与否,定时器中断设定在1mS或者是2mS,这样的话就不会丢码了 ...

哎呀  非常 改下您的解答 ,目前所有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