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怎样能通过声或光显示是否处在充电状态,充电结束就断开呢

楼主(2019-08-10):
分别用二极管和蜂鸣器两种来实现。求大家给个思路,想自己制作出来

网友A:
买个电流表不就完了,非要搞个光污染出来?

网友B:
只要电压允许,充电回路串联取样电阻,当电流达到一定时,并联的LED发光显示充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