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STM32高级定时器输出PWM波,来控制舵机转动吗,不知道怎么算PWM波的占空比

楼主(2019-08-10):
想让舵机转到相应的角度,输入角度的话,频率是50HZ,周期是20ms,有没有角度的计算公式,拜托了各位大佬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使用的何种舵机,像一般的舵机是拉高0.5ms到2.5ms对应0-180°,意味着你在pwm中设置1/40到5/40的占空比即可控制他的转角,具体的你还是得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B:
可以拿示波器看一下,这样会更加直观一点。

网友C(2019-11-27):
最好是看看商家给的舵机资料,然后调相应的占空比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