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驱动电阻选型

楼主:
vcc5v,r1 R2 R3的阻值怎么确定,
电路图对嘛,单片机引脚还需不需要做其它操作。
用51单片机控制

网友A(2019-08-10):
5V的话,R1取220Ω 光耦LED电流大概是15mA. R2 R3取1KΩ就行了.

网友B:
R1只是限流电阻不需要多大一般1K就可以,R2与R3和三级管构成放大电路,用来给继电器供电,着个比例需要在面包板上做一个模拟实验。

网友C:
R1 是限制光耦发射管的电流的  电流限制在10ma左右  一般选取200-300欧姆之间
R2 R3也是限流的  选1K就够了  不太严格
电路没有问题  可以控制继电器开关

网友D:
不应该用光耦的,光耦的作用是隔离,不是驱动,既然你继电器和单片机都是用同一个电源VCC,那就没有必要用到光耦,给你一个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E:
R1满足光耦就行,R2满足LED就行,R3满足三极管就行。

网友F:
R1=(VCC-1.5)/0.02,R2=(VCC-2)/0.02;R3=0.5-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