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STM32烧录了画点函数,OLED还是不亮

楼主(2019-08-10):
求助

网友A:
先拿示例程序验证OLED确实没有问题,然后学着更改程序。
对于本次设计。
首先编译通过以后,查看应交配置问题。

网友A:
注意引脚的连接是不是反了。这个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引脚的连接是不是反了。这个可能性较大。

引脚反复检查过,没有接错

网友B:
先检查画点的正确了没有

网友C:
我觉得你先检测底层代码,IO定义对不对,时序对不对,然后在点亮OLED屏幕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