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循迹车的一点程序问题(环岛)

楼主(2019-08-10):
先贴本人自己写出来的程序吧。
问题是在环岛扫到全黑的情况与全黑停车情况的判断,车子扫到全黑时总是突然开始倒车并附有卡顿挺迷的。希望大家能给个好建议。
PS.如果轮子转速太快红外测速无法记录外部中断怎么整?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lib.h>
sbit left1=P1^0;
sbit left2=P1^1;                         //定义前方左侧红外探头端口
sbit right1=P1^2;
sbit right2=P1^3;                         //定义前方右侧红外探头端口

//sbit ENA=P1^4;
//sbit ENB=P1^5;
//sbit ENC=P1^6;
//sbit END=P1^7;

sbit L2A=P0^0;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A端
sbit L2B=P0^1;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B端

sbit R2A=P0^2;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A端
sbit R2B=P0^3;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B端

sbit L1A=P0^4;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A端
sbit L1B=P0^5;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B端

sbit R1A=P0^6;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A端
sbit R1B=P0^7;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B端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uchar R_data;
bit R_flag=0;
int tim=0;
int x=0;
int count = 0;
int  v_speed,Distance=0,time=0;
char speed[7];
int PWM1 = 0;
int PWM2 = 0;
int pussy=0;

void itoa_00(int v_speed);
void Time0_Init(void);
void Outside0_Init(void);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xunji(void);
void tingzhi(void);
void qianjin(void);
void zuozhuan(void);
void youzhuan(void);
char exchange(int v_speed);

void delay_ms(uint i)//1ms??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void Uart_SendByte(uchar Byte)
{
    SBUF =    Byte;
    while(!TI)                   //è?1?·¢?ííê±?£?ó2?t?á????TI
    {
        _nop_();
    }
}

void main()
{
    Uart_Init();
    Time0_Init();
    Outside0_Init();
    while(1)
    {
    if(R_flag==1)
        {
            for(x=0;x<6;x++)
            {
               Uart_SendByte(speed[x]);
                delay_ms(1);
            }
            R_flag=0;
        }
  xunji();
    }
}

int cout;
void itoa_00(int v_speed)
{
      cout = v_speed/100;
        speed[0]=exchange(cout);
      v_speed%=100;
      cout = v_speed/10;
      speed[1]=exchange(cout);
      v_speed%=10;
      speed[2]=exchange(v_speed);
      speed[3] = '\n';
      speed[4]='\0';

}
char exchange(int v_speed)
{
        switch(v_speed)
        {
            case 0:return '0';
            case 1:return '1';
            case 2:return '2';
            case 3:return '3';
            case 4:return '4';
            case 5:return '5';
            case 6:return '6';
            case 7:return '7';
            case 8:return '8';
            case 9:return '9';
        }
        return '\0';
}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1;   //?¨ê±?÷1¤×÷?ú?¨ê±?÷1μ?·?ê?2
     PCON = 0x00;   //2?±??μ
     SCON = 0x50;    //′?ú1¤×÷?ú·?ê?1£?2¢?ò???ˉ′DD?óê?
     TH1 = 0xFd;    //éè??2¨ì??ê 9600
     TL1 = 0xFd;
     TR1 = 1;        //???ˉ?¨ê±?÷1
       ES = 1;        //?a′?ú?D??
       EA = 1;        //?a×ü?D??
}

void Time0_Init()  //?¨ê±?÷?D??0????
{
    TMOD = 0x21;
    TH0 = 0xfc;            //11.0592 ---0.05s
      TL0 = 0x18;
    ET0 = 1;
    TR0 = 1;
      EA = 1;
}

void Outside0_Init()
{
      EX0 = 1;
      IT0 = 1;
      EA = 1;
}

void EX0_ISR() interrupt 0
{
      Distance += 1;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ê±?÷?D??
{
   TH0 = 0xfc;            //11.0592 ---0.05s
     TL0 = 0x18;
     pussy++;
     count++;
     if(count == 1000)
     {
         time+=1;
         count=0;
     }
     if(pussy<7)
     {PWM1=0;}
     if(7<=pussy<10)
     {PWM1=1;}
     if(pussy==10)
     {pussy=0;}
}
void Uart_In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1)
    {
        v_speed = Distance/time;
        itoa_00(v_speed);
        RI = 0;
        R_flag=1;
    }
}

void tingzhi()
{
    //ENA=0;
  L1A=0;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A端
  L1B=0;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B端
  //ENB=0;
  L2A=0;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A端
  L2B=0;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B端
  //ENC=0;
  R1A=0;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A端
  R1B=0;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B端
  //END=0;
  R2A=0;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A端
  R2B=0;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B端
}

void qianjin()
{
    //ENA=1;
  L1A=0;
    L1B=1;
        //ENB=1;

    L2A=0;
    L2B=1;
        //ENC=1;

    R1A=1;
    R1B=0;
        //END=1;

    R2A=0;
    R2B=1;
}

void zuozhuan1()
{
        //ENA=1;

  L1A=0;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A端
  L1B=0;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B端
    //ENB=1;

  L2A=0;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A端
  L2B=0;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B端
    //ENC=1;

  R1A=0;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A端
  R1B=1;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B端
    //END=1;

  R2A=1;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A端
  R2B=0;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B端
}

void youzhuan1()
{
    //    ENA=1;

  L1A=0;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A端
  L1B=1;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B端
    //ENB=1;

  L2A=0;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A端
  L2B=1;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B端

  R1A=0;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A端
  R1B=0;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B端

  R2A=0;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A端
  R2B=0;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B端
}

void xunji()
{
    if((right2 == 0)&&(right1 == 0)&&(left1 == 0)&&(left2 == 0))
    {
        qianjin();
    }
    if((right2 == 0)&&(right1 ==1)&&(left1 == 0)&&(left2 == 0))
    {
        youzhuan1();
    }
    if((right2 == 0)&&(right1 == 0)&&(left1 == 1)&&(left2 == 0))
    {
        zuozhuan1();
    }
    if((right2 == 0)&&(right1 == 0)&&(left1 == 0)&&(left2 == 1))
    {
        zuozhuan1();
    }
    if((right2 == 1)&&(right1 == 0)&&(left1 == 0)&&(left2 == 0))
    {
        youzhuan1();
    }
    if((right2 == 1)&&(right1 == 1)&&(left1 == 1)&&(left2 == 1))
    {
        if(tim<100)
        {
            qianjin();
          delay_ms(100);
            tingzhi();
            }
        }
    }
}

网友A:
随便说说,首先不要直接使用 int char 应使用unsigned int这样的;2逻辑简化这当然不是必要的,只是可以简化代码如 if(right2 == left2 == 0 && right1 == left1 == 1);3调用寻迹前添加判断R_flag这是猜测的。

网友B:
随便说说,首先不要直接使用 int char 应使用unsigned int这样的;2逻辑简化这当然不是必要的,只是可以简化代码如 if(right2 == left2 == 0 && right1 == left1 == 1);3调用寻迹前添加判断R_fl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说说,首先不要直接使用 int char 应使用unsigned int这样的;2逻辑简化这当然不是必要的,只是可以简 ...

R_flag 的判断内容要写些什么呢?是对红外的判断还是?

网友A:
判断式应该是连续的,而不是单独的,如if(right2 == left2 == 0 && right1 == left1 == 1)。。else if(right2 == left2 == 0 && right1 == left1 == 1)这样;if(R_flag) xunji();这样试看

网友C:
代码问题有点多。首先你的PWM频率太低了吧,20Hz?,电机控制起码是几千Hz的这样你走起来就会很抖的,还有就是PWM电平反转的判断语句,也不对的能用可以说是巧合,C的if判断不能这么写,然后就是你的最后一块儿代码逻辑不对。你的停车线比较宽,用计时的方法判断是进环岛还是停车可以,但是代码写得很不对,你要在检测到双黑线后开始time计数,继续前进延时一段时间后再检测一次是不是全黑,是的话停车不是就继续循迹。最后,倒车这个我倒不确定,但是抖动就是你最后那块儿没写好。可能是抖着抖着自己后退了,跟你驱动频率太低也可能有关系。

网友D:
随便说说:其实这种路线使用4个红外循迹模块的话是可以更加容易的实现区分环岛和停车点的。使用4个传感器全部放在车头排放位置类似于色子上的4,只不过前面的两个稍微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