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唐M0内核的智能空气检测仪程序设计

楼主(2019-08-10):
NuMicro® NUC131系列特色为宽电压工作范围2.5V至5.5V, 工作温度: -40℃至105℃, 内建22.1184MHz高精度晶振(1%准确度)。 备有丰富的外设, 如CAN2.0A/B, 定时器, 看门狗定时器,多组UART, SPI, I2C, PWM, 12位ADC, 模拟比较器等.提供多种包装 LQFP48, LQFP64。
1.lcd段码屏显示
2.传感器部分:温湿度  SHT31  PM2.5: 四方光电  PM2008  CO2 : CM1106  TVOC传感器
3.4路触摸按键:  经典算法 : 长按 短按  持续按键  复合按键
5,庆科wifi模块 串口通信
6.锂电池 充电 升压 二合一
7.设备联控:采用标准的MOSBUS RTU 协议

/**************************************************************************//**
* @file     main.c
* @version  V2.00
* $Revision: 5 $
* $Date: 15/01/16 11:44a $
* @brief    Implement timer counting in periodic mode.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define.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Global Interface Variables Declarations                                                                 */
/*---------------------------------------------------------------------------------------------------------*/
volatile uint32_t g_au32TMRINTCount[4] = {0};

uint8_t PwmIO_count;

uint16_t        PM_value;
uint16_t        CO2_value;
uint16_t        HCHO_value;

#if 0
/*
V003 2019-03-02
1,Power on and power off button change to touch leave control,
    perviously is short press control.
2.WIFI COM temperture,perviously version PCBA send indoor temperture,
   modified to send inlet air temperature.

V009 2019-05-25
1.Add DS1302 RTC
2.Adjust the GPIO with 20190325 schematic

V010 2019-05-29
1.Set PM2.5 value 999 up  limit
2.Modify the button sequence except child lock.
*/
#endif

/**
* @brief       Timer0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Timer0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131.s.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0) == 1)
    {
        /* Clear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if(Time.t_1ms==0)
                {
                        Time.t_1ms=10;
                        F_10ms=1;
                        Time_handler();
                }
                Time.t_1ms--;
                F_1ms=1;
                if (++PwmIO_count > 14)
                        PwmIO_count = 0;
                if (PwmIO_set > PwmIO_count)
                        LedCom_pin = 1;
                else
                        LedCom_pin = 0;
        //        LedCom_pin=1;
    }
}

/**
* @brief       Timer1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Timer1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131.s.
*/
void TMR1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1) == 1)
    {
        /* Clear Timer1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g_au32TMRINTCount[1]++;
    }
}

/**
* @brief       Timer2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Timer2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131.s.
*/
void TMR2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2) == 1)
    {
        /* Clear Timer2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2);
                TIMER_ClearIntFlag(TIMER1);
                if(Buzz.B_Buzzer_Model)
                {
                        if(Buzz_Frec_pin)
                                Buzz_Frec_pin=0;
                        else
                                Buzz_Frec_pin=1;
                }
    }
}

/**
* @brief       Timer3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Timer3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131.s.
*/
void TMR3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3) == 1)
    {
        /* Clear Timer3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3);

        g_au32TMRINTCount[3]++;
    }
}

#if 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HXT */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and SysTick source to HCLK/2*/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_S_HCLK_DIV2);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4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1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2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3_MODULE);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IRC, CLK_CLKDIV_UART(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4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IRC,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IRC, 0);
    CLK_SetModuleClock(TMR1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IRC, 0);
    CLK_SetModuleClock(TMR2_MODULE, CLK_CLKSEL1_TMR2_S_HIRC, 0);
    CLK_SetModuleClock(TMR3_MODULE, CLK_CLKSEL1_TMR3_S_HIRC, 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B.0) and TXD(PB.1)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YS->GPB_MFP &= ~(SYS_GPC_MFP_PC7_Msk | SYS_GPC_MFP_PC6_Msk);
        //        SYS->GPB_MFP |= SYS_GPC_MFP_PC7_UART4_RXD | SYS_GPC_MFP_PC6_UART4_TXD;
}
#endif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2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3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4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1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2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3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IRC,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IRC,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UART2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IRC,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UART3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IRC,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UART4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IRC,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IRC, 0);
        CLK_SetModuleClock(TMR1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IRC, 0);
        CLK_SetModuleClock(TMR2_MODULE, CLK_CLKSEL1_TMR2_S_HIRC, 0);
        CLK_SetModuleClock(TMR3_MODULE, CLK_CLKSEL1_TMR3_S_HIRC, 0);

        /* Enable ADC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ADC clock source is 22.1184MHz, set divider to 7, ADC clock is 22.1184/7 MHz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1_ADC_S_HIRC, CLK_CLKDIV_ADC(7));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B.0) and TXD(PB.1)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4_Msk | SYS_GPB_MFP_PB5_Msk);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4_UART1_RXD | SYS_GPB_MFP_PB5_UART1_TXD;

        SYS->GPB_MFP &= ~(  SYS_GPB_MFP_PB5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5_UART1_TXD;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14_Msk | SYS_GPD_MFP_PD15_Msk);
        SYS->GPD_MFP |= SYS_GPD_MFP_PD14_UART2_RXD | SYS_GPD_MFP_PD15_UART2_TXD;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3_Msk | SYS_GPA_MFP_PA2_Msk);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3_UART3_RXD | SYS_GPA_MFP_PA2_UART3_TXD;

        SYS->ALT_MFP4 &= ~(SYS_ALT_MFP4_PA5_Msk | SYS_ALT_MFP4_PA6_Msk);
        SYS->ALT_MFP4 |= SYS_ALT_MFP4_PA5_UART3_RXD | SYS_ALT_MFP4_PA6_UART3_TXD;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5_Msk | SYS_GPA_MFP_PA6_Msk);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5_UART3_RXD | SYS_GPA_MFP_PA6_UART3_TXD;

        SYS->GPC_MFP &= ~(SYS_GPC_MFP_PC7_Msk | SYS_GPC_MFP_PC6_Msk);
        SYS->GPC_MFP |= SYS_GPC_MFP_PC7_UART4_RXD | SYS_GPC_MFP_PC6_UART4_TXD;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0_Msk | SYS_GPF_MFP_PF1_Msk);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0_GPIO | SYS_GPF_MFP_PF1_GPIO; */
         /* Configure the GPA0 - GPA3 ADC analog input pins */
    SYS->GPA_MFP &= ~( SYS_GPA_MFP_PA7_Msk )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7_ADC7;
}

void GPIO_Init(void)
{
        #if 0
        GPIO_SetMode(PC, BIT6, GPIO_PMD_OUTPUT);//UART4 TX
        PC6=0;
        GPIO_SetMode(PA, BIT6, GPIO_PMD_OUTPUT);//UART4 TX
        PA6=0;
        GPIO_SetMode(PB, BIT1, GPIO_PMD_OUTPUT);//UART4 TX
        PB1=0;
#endif
        GPIO_SetMode(PA,BIT1,GPIO_PMD_OUTPUT);//Sensor power
        GPIO_SetMode(PA,BIT12,GPIO_PMD_OUTPUT);//SW485
        GPIO_SetMode(PA,BIT13,GPIO_PMD_OUTPUT);//BackLight
        GPIO_SetMode(PA,BIT2,GPIO_PMD_INPUT);//KEY
        GPIO_SetMode(PA,BIT3,GPIO_PMD_INPUT);
        GPIO_SetMode(PA,BIT4,GPIO_PMD_INPUT);

        GPIO_SetMode(PA,BIT14,GPIO_PMD_OUTPUT);//Led Com
        GPIO_SetMode(PC,BIT0,GPIO_PMD_OUTPUT);//Led
        GPIO_SetMode(PC,BIT1,GPIO_PMD_OUTPUT);//Led
        GPIO_SetMode(PC,BIT2,GPIO_PMD_OUTPUT);//Led
        GPIO_SetMode(PC,BIT3,GPIO_PMD_OUTPUT);//Led

        GPIO_SetMode(PB,BIT3,GPIO_PMD_OUTPUT);//Buzz`
        GPIO_SetMode(PD,BIT6,GPIO_PMD_OUTPUT);//Buzz
        GPIO_SetMode(PD,BIT7,GPIO_PMD_OUTPUT);//Sensor power
        GPIO_SetMode(PB,BIT2,GPIO_PMD_OUTPUT);//WIFI power
        GPIO_SetMode(PB,BIT12,GPIO_PMD_INPUT);//CHG

        GPIO_SetMode(PB,BIT15,GPIO_PMD_OUTPUT);//1302
        GPIO_SetMode(PF,BIT1,GPIO_PMD_OUTPUT);//1302
        GPIO_SetMode(PF,BIT0,GPIO_PMD_OUTPUT);//1302
        WIFI_EN();
        PA14=1;

        Led_pin1 = 0;
        Led_pin2 = 0;
        Led_pin3 = 0;
        Led_pin4 = 0;
//        PD7 = 1;

        /* Led_pin1=0;
        Led_pin2=0;
        Led_pin3=0;
        Led_pin4=0; */

        //GPIO_SetMode(PB,BIT12,GPIO_PMD_OUTPUT);//TEST`
        SW485_DIS();
}

uint8_t  Adc_Cnt;
uint32_t Adc_buffer2;
uint32_t Adc_buffer1;
uint16_t VBatMv=0;

void ADC_Init(void)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SINGLE_END, ADC_ADCR_ADMD_CONTINUOUS, 0x80);

        /* Power on ADC module */
        ADC_POWER_ON(ADC);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Start A/D conversion */
        ADC_START_CONV(ADC);
}

void ADC_Scan(void)
{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Start A/D conversion */
//        ADC_START_CONV(ADC);

        /* Wait conversion done */
//        while(!ADC_GET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Adc_buffer1+=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7);

        if(++Adc_Cnt<149)
                return;

                Adc_buffer2=Adc_buffer1;
                Adc_Cnt=0;
                Adc_buffer1=0;

                if(VBatMv==0)
                {
                        VBatMv=Adc_buffer2/64;
                }
                else
                {
                        VBatMv+=Adc_buffer2/64;
                        VBatMv/=2;
                }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u32InitCount;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UART1_Init();
        UART2_Init();
        UART3_Init();
        UART4_Init();

        GPIO_Init();
        TVOC_init();
        IIC_Init();
        InitCHM_01A();
        PA13=1;
        Rtc_init();
        Init_DS1302();

    /* Open Timer0 in periodic mode, enable interrupt and 1 interrupt tick per second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000);
    TIMER_EnableInt(TIMER0);

    /* Open Timer1 in periodic mode, enable interrupt and 2 interrupt ticks per second */
    TIMER_Open(TIMER1, TIMER_PERIODIC_MODE, 2);
    TIMER_EnableInt(TIMER1);

    /* Open Timer2 in periodic mode, enable interrupt and 4 interrupt ticks per second */
    TIMER_Open(TIMER2, TIMER_PERIODIC_MODE, 4);
    TIMER_EnableInt(TIMER2);

    /* Open Timer3 in periodic mode, enable interrupt and 8 interrupt ticks per second */
    TIMER_Open(TIMER3, TIMER_PERIODIC_MODE, 8);
    TIMER_EnableInt(TIMER3);

    /* Enable Timer0 ~ Timer3 NVIC */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NVIC_EnableIRQ(TMR1_IRQn);
    NVIC_EnableIRQ(TMR2_IRQn);
    NVIC_EnableIRQ(TMR3_IRQn);

    /* Start Timer0 ~ Timer3 counting */
    TIMER_Start(TIMER0);
    TIMER_Start(TIMER1);
    TIMER_Start(TIMER2);
    TIMER_Start(TIMER3);

        SetTemp=25;
        SetHum=50;
        ADC_Init();
        Init1729();
        WriteDDRAM();
        WriteDDRAM();
//        WriteDDRAM();
//        Buzz.B_Buzzer_Model=1;
        UART_ClearIntFlag(UART1, UART_ISR_DATWKIF_Msk | UART_ISR_CTSWKIF_Msk | UART_ISR_BUF_ERR_INT_Msk|
                UART_ISR_MODEM_INT_Msk| UART_ISR_RLS_INT_Msk);

        UART_EnableInt(UART0, (UART_IER_RDA_IEN_Msk));
        UART_EnableInt(UART1, (UART_IER_RDA_IEN_Msk));
……………………

网友A(2019-12-18):
参考学习一下,原理图看不清楚,能不给出清晰版的

网友B(2020-06-04):
参考学习一下,就是原理图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