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变阻器的两种解法,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2019-08-10):
1、左边的是滑动变阻器的一个固定端接ADJ输入,滑动端直接接输出,滑动滑动端可实现改变电阻大小
2、右边的是滑动变阻器的一个固定端和可调端并接再接入adj,另外一个固定端接输出,滑动滑动端可实现改变电阻大小
3、两种接线方式会好点呢?各有什么优点?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还有图没放上,左边右边的看不懂的感觉,我认为的1.是可用的部分是滑动变阻器固定端到滑动端部分,由于滑动端到另一固定端没接线,所以断路电阻无穷大,无穷大加上这部分电阻还是无穷大,所以这部分实际上是不接入电路的,而2.由于固定端直接用导线连到可调段,所以这一部分短路了,电流都从导线流到另一端,所以使用的电阻刚好相反。另外我感觉滑动变阻器不区分这两种的好坏,使用的时候更注重是限流的接法和限压的方法,就是按把用电器接到滑动端或者固定端划分

网友B:
其实两种方式的接入不同,这你要根据你的电路图来,看电阻是那边接了

网友C:
滑动方向相同,阻值大小相反

网友D:
两种接线方式效果是一样的,正如楼上所说,滑动方向相反

网友E:
右边的第二个相对可靠一些,左边的由于一个固定端悬空,有可能引入干扰信号,所以在高频电路或者有严格要求的电路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两种方式的接入不同,这你要根据你的电路图来,看电阻是那边接了

不好意思 哈    图是传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动方向相同,阻值大小相反

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右边的第二个相对可靠一些,左边的由于一个固定端悬空,有可能引入干扰信号,所以在高频电路或者有严格要求 ...

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