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之声AP50电路图,土炮与绅士的结合物

楼主:
首先声明,电路图等是整理的内容,抄板文件是我自己制作的。机器我也做了,声音说实话不错,我是33交流电。

电路图

电路图

热转印文件,Sprint-Layout 6.0打开

网友A(2019-08-11):
继续上图,中功率管使用,tip31C tip32c,等其他中功率三级管均可,调整3.9V稳压管,控制中功率管静态电流。太热就换成3.6V,但是不要让中功率管完全不发热,末级大管用达林顿就行,调整3个4148,加或者剪至大管微微发热即可。

网友B:
过分复杂,如此多元件一个声道,调试也不简单。对AD、制版到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