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控制小灯变化

楼主:
此帖子适用于新手,本人也是新手,用于记录总结经验用,如果存在问题,请高手提出宝贵意见!
主要是用于两个单片机之间通过串口传递数据使用,只是一个小测试,先上原理图。

COMA单片机源代码如下:
//发送端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xFF,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
unsigned char code tab2[]={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7;c>0;c--)
        for(b=74;b>0;b--)
            for(a=95;a>0;a--);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46;c>0;c--)
        for(b=152;b>0;b--)
            for(a=70;a>0;a--);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tUART();
        while(1)
        {
                if(!k1)
                {
                    for(i=0;i<sizeof(tab1);i++)
                {
                        Send(tab1[ i]);[ i]
                        delay10ms();
                }
                delay();
                }
                else if(!k2)
                {
                    for(i=0;i<sizeof(tab2);i++)
                {
                        Send(tab2[ i]);[ i]
                        delay10ms();
                }
                delay();
                }
                else if(!k3)
                {
                    for(i=0;i<sizeof(tab0);i++)
                {
                        Send(tab0[ i]);[ i]
                        delay10ms();
                }
                delay();
                }

        }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add your code here!
    }
}

COMB单片机源代码如下:
//接收端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
        {
                RI=0;
                dat=SBUF;
                return dat;
        }
}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REN=1;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while(1)
        {
                P1=receive();
        }
}

测试图:

网友A(2019-08-11):
对于学习串口通信的还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