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舵机控制程序控制舵机不受控制?

楼主(2019-08-10):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1^0;
sbit init=P3^1;

sbit jia=P3^2;
sbit jian=P3^3;

u16 value,timer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Timer1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FC;
        TL1 = 0x18;   //0.1ms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keyscan()
{
        if(jia==0)
        {
                delay(1000);
                if(jia==0)
                {
                        value=value+5;
                        if(value==25)
                        {value=25;}
                }
        }
        while(!jia);

        if(jian==0)
        {
                delay(1000);
                if(jian==0)
                {
                        value=value-5;
                        if(value==0)
                        {value=0;}
                }
        }
        while(!jian);

        if(init==0)
        {
                delay(1000);
                if(init==0)
                {
                        value=5;
                }
        }
        while(!init);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value=5;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if(timer1>=25)  //PWM周期为1000*1us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C;
        TL1 = 0x18;   //0.1ms
        timer1++;
}

网友A:
你这样写的pwm的周期是2.5ms吧,然后你的占空比间隔达到了20%,一般舵机的可接受周期为20ms,其中高电平为0.5-2.5ms时对应着最小到最大角度(非线性),你这个程序可能超出了舵机的工作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写的pwm的周期是2.5ms吧,然后你的占空比间隔达到了20%,一般舵机的可接受周期为20ms,其中高电平为0 ...

明白了

楼主:
我这样写,想通过两个定时器产生两路PWM来控制舵机,这次是20ms周期,为什么只能驱动一个???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_v=P1^0;
sbit PWM_c=P1^1;

sbit jia_v=P3^0;
sbit jian_v=P3^1;
sbit jia_c=P3^2;
sbit jian_c=P3^3;
//定义变量
u16 value_v,value_c,timer,timer1;
//*******************************
void delay(u16 i)//延时10us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Timer1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 = 0xFF;
        TL0 = 0x9C;   //0.1ms
        ET0=1;
        EA=1;
        TR0=1;
}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FF;
        TL1 = 0x9C;   //0.1ms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keyscan()
{
        if(jia_v==0)
        {
                delay(1000);
                if(jia_v==0)
                {
                        value_v++;
                        timer1=0;
                        if(value_v==25)
                        {
                                value_v=25;
                        }
                }
        }
        while(!jia_v);

        if(jian_v==0)
        {
                delay(1000);
                if(jian_v==0)
                {
                        value_v--;
                        timer1=0;
                        if(value_v==0)
                        {
                                value_v=0;
                        }
                }
        }
        while(!jian_v);

//**************************************************

        if(jia_c==0)
        {
                delay(1000);
                if(jia_c==0)
                {
                        value_c++;
                        timer1=0;
                        if(value_c==25)
                        {
                                value_c=25;
                        }
                }
        }
        while(!jia_c);

        if(jian_c==0)
        {
                delay(1000);
                if(jian_c==0)
                {
                        value_c--;
                        timer1=0;
                        if(value_c==0)
                        {
                                value_c=0;
                        }
                }
        }
        while(!jian_c);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value_v=5;
        value_c=5;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value_v=5;

        while(1)
        {
                keyscan();
        }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1 = 0xFF;
        TL1 = 0x9C;   //0.1ms
                timer=timer+1;
        timer=timer%40;
                        if(timer <value_c)
                {
                        PWM_c=1;
                }
                else
                {
                        PWM_c=0;
                }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F;
        TL1 = 0x9C;   //0.1ms
        timer1=timer1+1;
        timer1=timer1%40;
        if(timer1 <value_v)
                {
                        PWM_v=1;
                }
                else
                {
                        PWM_v=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