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T标准驱动源程序

楼主(2019-08-10):
龙啸九天的标准IIC程序,PCF8563T

/**————————————————————
2 〖说明〗I2C总线驱动程序(用两个普通IO模拟I2C总线)
3 包括100Khz(T=10us)的标准模式(慢速模式)选择,
4 和400Khz(T=2.5us)的快速模式选择,
5 默认11.0592Mhz的晶振。

9 〖版本〗V1.00A Build 0803
10 ————————————
/**/
#include <reg66x.h>    /*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s       */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define Word unsigned int
#define bool bit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uchar SystemError;

#define Some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extern void delay(int n);
/**--------------------------------------------------------------------------------
30 调用方式:void I2CStart(void) ﹫2001/07/0 4
31 函数说明:私有函数,I2C专用
32 ---------------------------------------------------------------------------------*/
void I2CStart(void)
{
EA=0;
SDA=1; SCL=1; SomeNOP();//INI
SDA=0; SomeNOP(); //START
SCL=0;
}

/**--------------------------------------------------------------------------------
42 调用方式:void I2CStop(void) ﹫2001/07/0 4
43 函数说明:私有函数,I2C专用
44 ---------------------------------------------------------------------------------*/
void I2CStop(void)
{
SCL=0; SDA=0; SomeNOP(); //INI
SCL=1; SomeNOP(); SDA=1; //STOP
EA=1;
}

/**--------------------------------------------------------------------------------
53 调用方式:bit I2CAck(void) ﹫2001/07/0 4
54 函数说明:私有函数,I2C专用,等待从器件接收方的应答
55 ---------------------------------------------------------------------------------*/
bool WaitAck(void)
{
uchar errtime=255;//因故障接收方无ACK,超时值为255。
SDA=1;SomeNOP();
SCL=1;SomeNOP();
while(SDA) {errtime--; if (!errtime) {I2CStop();SystemError=0x11;return false;}}
SCL=0;
return true;
//第1 页
//文件: PCF8563T.C 2001-11-27, 18:39:20
}

/**--------------------------------------------------------------------------------
67 调用方式:void SendAck(void) ﹫2001/07/0 4
68 函数说明:私有函数,I2C专用,主器件为接收方,从器件为发送方时,应答信号。
69 ---------------------------------------------------------------------------------*/
void SendAck(void)
{
SDA=0; SomeNOP();
SCL=1; SomeNOP();
SCL=0;
}

/**--------------------------------------------------------------------------------
78 调用方式:void SendAck(void) ﹫2001/07/0 4
79 函数说明:私有函数,I2C专用,主器件为接收方,从器件为发送方时,非应答信号。
80 }**--------------------------------------------------------------------------------
*/
void SendNotAck(void)
{
SDA=1; SomeNOP();
SCL=1; SomeNOP();
SCL=0;
}

/**--------------------------------------------------------------------------------
89 调用方式:void I2CSend(uchar ch) ﹫2001/07/0 5
90 函数说明:私有函数,I2C专用
91 ---------------------------------------------------------------------------------*/
void I2CSendByte(Byte ch)
{
uchar i=8;
while (i--)
{
SCL=0;_nop_();
SDA=(bit)(ch&0x80); ch<<=1; SomeNOP();
SCL=1; SomeNOP();
}
SCL=0;
}

/**--------------------------------------------------------------------------------
105 调用方式:uchar I2CReceive(void) ﹫2001/07/0 5
106 函数说明:私有函数,I2C专用
107 ---------------------------------------------------------------------------------*/
Byte I2CReceiveByte(void)
{
uchar i=8;
Byte ddata=0;
SDA=1;
while (i--)
{
ddata<<=1;
SCL=0;SomeNOP();
SCL=1;SomeNOP();
ddata|=SDA;
}
SCL=0;
return ddata;
}

//---------------------------------------------------------------------------
//开始PCF8563T驱动程序
//第2 页
//文件: PCF8563T.C 2001-11-27, 18:39:20
/**--------------------------------------------------------------------------------
128 调用方式:void GetPCF8563(uchar firsttype,uchar count,uchar *buff) ﹫2001/08/0 7
129 函数说明:读取时钟芯片PCF8563的时间,设置要读的第一个时间类型firsttype,并设置读取
130 的字节数,则会一次把时间读取到buff中。顺序是:
131 0x02:秒/0x03:分/0x04:小时/0x05:日/0x06:星期/0x07:月(世纪)/0x08:年
132 ---------------------------------------------------------------------------------*/
void GetPCF8563(uchar firsttype,uchar count,uchar *buff)
{
uchar i;
I2CStart();
I2CSendByte(0xA2);
WaitAck();
I2CSendByte(firsttype);
WaitAck();

I2CStart();
I2CSendByte(0xA3);
WaitAck();

for (i=0;i<count;i++)
{
buff[i]=I2CReceiveByte();
if (i!=count-1) SendAck();//除最后一个字节外,其他都要从MASTER发应答。
}

SendNotAck();
I2CStop();
}

/**--------------------------------------------------------------------------------
158 调用方式:void SetPCF8563(uchar timetype,uchar value) ﹫2001/08/0 7
159 函数说明:调整时钟。timetype是要改的时间类型,value是新设置的时间值(BCD格式)。
160 0x02:秒/0x03:分/0x04:小时/0x05:日/0x06:星期/0x07:月(世纪)/0x08:年
161 ---------------------------------------------------------------------------------*/
void SetPCF8563(uchar timetype,uchar value)
{
I2CStart();
I2CSendByte(0xA2);
WaitAck();
I2CSendByte(timetype);
WaitAck();
I2CSendByte(value);
WaitAck();
I2CStop();
}

/**--------------------------------------------------------------------------------
175 调用方式:void SetAlarmHour(uchar count) ﹫2001/08/0 7
176 函数说明:设置报警闹钟在一天的第count点报警。例如:count=23,则在晚上11点报警。
177 ---------------------------------------------------------------------------------
void SetAlarm(uchar alarmtype,uchar count)
{
SetPCF8563(0x01,0x02);
SetPCF8563(alarmtype,count);
}
*/
/**--------------------------------------------------------------------------------
85 调用方式:void CleanAlarm(void) ﹫2001/08/0 7
186 函数说明:清除所有报警设置。
187 ---------------------------------------------------------------------------------
void CleanAlarm(void)
{
//第3 页
//文件: PCF8563T.C 2001-11-27, 18:39:20
SetPCF8563(0x01,0x00);
SetPCF8563(0x09,0x80);
SetPCF8563(0x0A,0x80);
SetPCF8563(0x0B,0x80);
SetPCF8563(0x0C,0x80);
// SetPCF8563(0x0D,0x00);
// SetPCF8563(0x0E,0x03);
}
*/

/*--------------------------------------------------------------------------------
201 调用方式:uchar read1380(uchar command )
202 函数说明:read1380()返回当前时间, command指要返回的时间类型。
203 秒:81H 分钟:83H 小时:85H 日期:87H 星期:89H 星期几:8BH 年:8D H
204 ---------------------------------------------------------------------------------*/
// uchar read1380 (uchar command)
// {
// uchar time;
// GetPCF8563(command,1,&time);
// return time;
// }

//---------------------------------------------------------------------------
//开始CAT1161驱动程序
//第2 页
//文件: CAT1161.C 2001-11-27, 18:39:20
/**--------------------------------------------------------------------------------
128 调用方式:void GetCAT1161(uchar catadd,uchar count,uchar *buff) ﹫2001/08/0 7
129 函数说明:读取时钟芯片PCF8563的时间,设置要读的第一个时间类型firsttype,并设置读取
130 的字节数,则会一次把时间读取到buff中。顺序是:
131 0x02:秒/0x03:分/0x04:小时/0x05:日/0x06:星期/0x07:月(世纪)/0x08:年
132 ---------------------------------------------------------------------------------
void GetCAT1161(uchar catadd,uchar *buff)
{
// uchar i;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
WaitAck();
I2CSendByte(catadd);
WaitAck();

I2CStart();
I2CSendByte(0xA1);
WaitAck();
I2CSendByte(catadd);
WaitAck();
// for (i=0;i<count;i++)
// {
*buff=I2CReceiveByte();
// if (i!=count-1) SendAck();//除最后一个字节外,其他都要从MASTER发应答。
// }

SendNotAck();
I2CStop();
}

/**--------------------------------------------------------------------------------
158 调用方式:void SetCAT1161(uchar timetype,uchar value) ﹫2001/08/0 7
159 函数说明:调整时钟。timetype是要改的时间类型,value是新设置的时间值(BCD格式)。
160 0x02:秒/0x03:分/0x04:小时/0x05:日/0x06:星期/0x07:月(世纪)/0x08:年
161 ---------------------------------------------------------------------------------
void SetCAT1161(uchar catadd,uchar value)
{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
WaitAck();
I2CSendByte(catadd);
WaitAck();
I2CSendByte(value);
WaitAck();
I2CStop();
}
*/
//---------------------------------------------------------------------------
//开始AT24C02驱动程序
/**--------------------------------------------------------------------------------
128 调用方式:void AT24C02(uchar firstadd,uchar count,uchar *buff) ﹫2001/08/0 7
129 函数说明:

132 ---------------------------------------------------------------------------------*/
void ReadAT24C02(uchar *buff)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nLen=26;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
WaitAck();
I2CSendByte(0x00);  //ram的第一个地址
WaitAck();

I2CStart();
I2CSendByte(0xA1);
WaitAck();

while(--nLen)
{

  buff[i]=I2CReceiveByte(); //读出内容
  i++;   //指针加1
  SendAck();   //发确认信号
}
buff[i]=I2CReceiveByte();   //读一字节
SendNotAck();   //没有确认信号

I2CStop();
}

/**--------------------------------------------------------------------------------
158 调用方式:void SetAT24C02(uchar firstadd,uchar count,uchar *buff) ﹫2005/12/28
159 函数说明:
161 ---------------------------------------------------------------------------------*/
void WriteAT24C02(uchar *buff)

{
  unsigned char i,temp,Addr;
  unsigned char k=0;
  unsigned char nLen=26;
  Addr=0x00;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
WaitAck();
I2CSendByte(Addr);
WaitAck();
for(i = 0;i < nLen;i++)
        {
                 if(Addr%8==0)   //每页8字节  //换页
                         {
                          I2CStop();
                               delay(10000);
                               SomeNOP();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
                          WaitAck();
                          I2CSendByte(Addr);
                          WaitAck();
                         }
                 temp = buff[k];
                 I2CSendByte(temp);
                 WaitAck();
                 k++;
                Addr++;
        }

I2CStop();
}

以上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