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形闪烁流水灯带LOVE资料分享 个别灯不亮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9-08-10):
心形流水灯元件清单    数量
PCB板    1
5MM LED七彩    34
3MM LED 白发蓝色     34
单片机 底座 DIP40    1
单片机AT89S52(烧写好程序)    1
12M 晶振    1
瓷片电容22P    2
电解电容10uF    1
电阻10K    1
0.25W电阻510欧    40
DC005电源座    1
8*8自锁开关    1
自锁开关帽子    1
USB转DC005电源线    1

51炫光心形闪烁流水灯如果焊接好后,出现个别灯不能亮其他灯能根据程序正常亮灭的话,这边向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维修方法:
下面以 D9不亮其他灯能正常亮灭为例,给大家讲述一下简单高效的维修办法:
首先找到D9的背面2个焊点
接下来把D9的负极和旁边的D8或者D10的负极短路起来,可以直接焊接导线。
接下来就可以通电测试,如果D8亮的时候D9不亮,这时就可以判断D9坏了,换一个D9即可,如果D8亮的时候D9也跟着亮,这时就可以判断D9是好的。如果D9好的,接下来就可以把短路线拆下,断电。然后那一个万用表测量以下3段的电阻。
测量 AB、BC、CD 这3段的电阻,可以用万用表的短路档或者2K档测量。
AB段为导线,也就说应该是短路的,测量出来的电阻很小,一般都是小于10欧,如果测量出来的电阻很大或者测量不出来(无穷大),这时证明AB段的2个焊盘有虚焊或者是焊盘脱漏了。对应的维修方法:如果是虚焊,重新焊接。如果是焊盘脱漏,可以用导线把AB段之间连接起来。如果看不出是虚焊还是焊盘脱漏就直接用导线把AB连接起来也可。
BC段为电组510欧的2个焊点,测量出来的电阻应该是510欧左右。如果测量出来的电阻很大或者测量不出来(无穷大),这时证明电阻坏了,更换电阻。
CD和AB段相同为导线,也就说应该是短路的,测量出来的电阻很小,一般都是小于10欧,如果测量出来的电阻很大或者测量不出来(无穷大),这时证明CD段的2个焊盘有虚焊或者是焊盘脱漏了。对应的维修方法:如果是虚焊,重新焊接。如果是焊盘脱漏,可以用导线把CD段之间连接起来。如果看不出虚焊,或者看不出焊盘脱漏,之间用导线把CD连接起来也可。

程序等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