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充电器不加开关?

楼主(2019-08-11):
电源插座的频繁插拔是不规范的,长期插在电源插座上又是不提倡的(空载耗电,危险因素)。为什么就不能加个电源开关彻底断开电源?

网友A:
你完全可以加,或者买带有开关的。

网友B:
高压交流电 加开关增加成本 而且也容易坏

网友C:
直接关掉插座开关就好了(前提是选用带开关的插座)

网友D:
机械开关的可靠性也是有限的。会出现直观感觉不到的接触不良(这就是单片机按键处理程序加防抖动处理一样),这种断续对充电器这类开关电源来说,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加装机械开关更容易发生事故。

其实现在的手机充电器内部是有智能控制的:开始快充(有的有)、然后慢充、然后涓流充电、然后停止。

包括现在的电动车充电器也是一样。

网友E:
充电器的移动性很强,通常是插拔比较方便和实用,没必要为了开关增加成本!作为小功率低功耗低价电器,增加一个开关势必增加成本,况且增加开关得考虑布局体积等因素对成本和安全的考虑,这些都决定手机充电器增加电源开关得不可取!当然,如果家用固定手机充电器可以考虑自己增加一个带开关得插板或者插座也很方便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的移动性很强,通常是插拔比较方便和实用,没必要为了开关增加成本!作为小功率低功耗低价电器,增加 ...

问题是很多人把充电器长期插在电源插座上这样既浪费了空载功耗(虽然很小)也增加了发生故障的概率。很多人解释是增加开关使成本增加,体积增大,如果把成本,体积与安全比较呢?

网友F:
成本增加

网友G:
感觉没必要,一般长时间插在插座上的都是在家,家里有带开关的插排就够了吧,加了开关还会增加体积,不方便。。

楼主:
成本增加不是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没必要,一般长时间插在插座上的都是在家,家里有带开关的插排就够了吧,加了开关还会增加体积,不方便 ...

带开关的插排只能控制多个,电脑和充电器在一个插排上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很多人把充电器长期插在电源插座上这样既浪费了空载功耗(虽然很小)也增加了发生故障的概率。很多 ...

这样操作的人即使设计一个电源开关他也不可能去动!

网友H:
没必要加 消费类电器更多考虑使用的方便性 空载功耗太小 基本上忽略不计

家用有什么规范不规范的 环境也不恶劣 也有相应的保护措施 自己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呗 电视 冰箱 电脑 空调不都是一直插着么 都遵循规范那日子还怎么过啊

看了你好多问题 感觉你的问题都挺另类的 悄悄问一下 你是论坛官方请来活跃气氛的么

网友I:
加开关有两种加法,加在220v端的话对开关的质量要求比较高,一般没办法做的很小,势必会增加体积,而现在大部分手机充电器为了加快充电速度已经集成了好多东西,体积已经很大了,而加在5v端的话变压器仍然在工作,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待机状态,而且加开关的本来目的就是不频繁的拔插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必要加 消费类电器更多考虑使用的方便性 空载功耗太小 基本上忽略不计

家用有什么规范不规范的 环境也 ...

可能起了活跃气氛的作用。这又何不好呢?我觉得这里也不是什么高精尖的学术地方(设有有关板块),提一下人气不好吗?他们请我嘎什么?至于
“电视 冰箱 电脑 空调不都是一直插着么 ”-------这些大多有电源开关呀?“都遵循规范那日子还怎么过啊”--------这个就费解了?规范一下总比没有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开关有两种加法,加在220v端的话对开关的质量要求比较高,一般没办法做的很小,势必会增加体积,而现在大 ...

“加开关的本来目的就是不频繁的拔插充电器”---这话说的十分有道理!

网友J:
断220V的电压是需要很高的电流通过量的,小型的开关是不行的,除非使用继电器,这个东西的体积就大了,使用不方便,再说插拔也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K:
在插座家不就好为什么要在手机充电器呢?充电器作为一个经常外带的产品,有开关容易造成触碰,增加了危险因素,同时充电器也容易坏。而且现在的快充都是激光或超声波缝合,加开关只会降低安全系数。

网友L:
主要是考虑到成本

网友M:
手机电池充满电后,电源ic会自动断电呀。加个开关的意义那还不如买带开关的插座。

网友N: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很多人把充电器长期插在电源插座上这样既浪费了空载功耗(虽然很小)也增加了发生故障的概率。很多 ...

很多人的回复很有道理,体积、成本增加。实际上反而是无开关设计故障概率要小。如果有开关,开关本身的故障概率增加,甚至会因为,按或拔开关的人用力过大,制作材料、设计的支柱不可靠,造成开关脱落,可以想到AC220V短路时的不安全性,另外可能由于高压接入开关的引线导至高压线焊点裸露部分与低压相碰,那么手机就有高压了。 即安全性反而降低。

网友O:
220V的交流开关可能安全要求比较高,不想5V低压开关。开关电源次级没有输出的话,其实初级损耗挺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220V的交流开关可能安全要求比较高,不想5V低压开关。开关电源次级没有输出的话,其实初级损耗挺小的。

不管怎么说电器通电就存在着发生故障的危险性,这是毫无疑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220V的交流开关可能安全要求比较高,不想5V低压开关。开关电源次级没有输出的话,其实初级损耗挺小的。

待机损耗是不大,甚至功率表显示0.0.但不管怎么说它是通着电的,220V电压是加到电子元件上的,,,,,,,,,,

网友P:
因为这个产品的市场需求不是特别强烈,大多数人也没有这样的安全隐患意识,而且在公共场所的插座经常是流动性的,添加开关显得多此一举

网友Q:
很有想法

网友R:
充电器电源 出来的电也就5V,一般对于家庭用电来说九牛不到一毛,所以空载也没多大关系。

网友S:
充电在待检测,如果没有充电会自动关闭

网友T:
1. 加几个开关你又说太贵了;
2.不加开关你又说不合理;
3.我认为只要有钱,插座里面全是金子做的都可以,认为有缺点都有可以定制;
4.你说我要13块钱一个排插,又要单独开关,还要多插孔,可能吗? 50块有开关你又说贵了,100块加了各种保护你说贼贵,所以嘛.......

网友U:
机械开关的寿命很有限的 一般也就10000次

网友V:
这倒是个不错的提议,部分用户有需求,多数用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