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串口问题

楼主(2019-08-11):
在程序中有一个变量i,变量i用来记录累加的次数,我要将这个i的数值通过串口发送给电脑,串口部分的代码怎么写,比如Serial.println("i");但电脑收到的是“i”,那么程序应该怎么写!求教!!

网友A:
如果电脑收到的是“i”就证明串口代码没有问题,因为你加了“”。这时 i 的性质已经变成字符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脑收到的是“i”就声明串口代码没有问题,因为你加了“”。这时 i 的性质已经变成字符串了。

那我应该怎么样把变量i里面的值传出来呢?

网友B:
你收到后再解码一下,不就OK了吗?
或者你查一下:Serial.println() 函数的定义及使用方法。

网友C:
改成这样 Serial.println(i);

网友D:
Serial.println("i")你发送的是字符而不是变量,正确写法时Serial.println(i),去掉""

网友E:
应该改成Serial.println(i);只有这样才能把值传给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