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S230颜色识别怎么采集脉冲

楼主(2019-08-11):
看了一下TCS230手册  说是OUT脚会在配置完之后有脉冲 我用的是计数器0引脚 3.4采集的脉冲 可是为什么根本没有脉冲

void main()
{
        UART_Init();
        T0();
        S0=1;S1=1;
        while(1)
        {

                        S2=0;S3=0;
                                TI=1;
                                 printf("%d\n",i);
                                 TI=0;
                                 delay500ms();
        }
}
void  zhongTO() interrupt 1
{
           i=3;
           TH0 =0xff;
           TL0 =0xfa;
}

一上程序是检验如果有脉冲 i变为3的  可是为什么根本没有脉冲

网友A:
再细读TCS230手册,并用示波器测量有无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