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缸循环抽水控制电路

楼主(2019-08-11):
养鱼需要养水!让水在鱼缸内循环过滤无疑是最经济的保持水体清洁的方式之一。本人网购一个5W的水泵,利用循环定时电路控制水泵的运转进行鱼缸的水循环过滤。在水从管子中流出后又可以增大与空气的接触面积从而达到增加氧气含量的目的。CD4060是一片带振荡电路的14级二进制分频器电路,通过对其9脚输入的脉冲进行多级分频在输出端得到不同的分频比脉冲输出,本电路利用其Q4输出端接一个指示灯电路来监控振荡频率。利用Q14输出端输出的14级分频输出控制光耦输出控制水泵运行。

楼主:
调节R1或者C1的值可以改变定时时间。改变输出端也可以改变定时时间。

网友A:
感觉上述项目仅仅停留在理论上面 想后续了解实际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上述项目仅仅停留在理论上面 想后续了解实际操作

是否要把鱼缸画出来或者水泵贴出来?

楼主:
现在似乎有一个怪现象,一些制作类帖子,一大把照片儿没有任何电路说明或者原理图贴出,这样的贴对制作提高有什么帮助?有一个帖子,1WLED灯使用电阻降压限流工作在220V市电中!这样的制作与其说是实用制作不如说是火灾隐患!个人认为,一些简单的制作,有了原理图不难仿制。复杂一些的不妨贴出制作过程图片和制作流程。如果一些简单的制作都需要详细贴出制作过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似乎有一个怪现象,一些制作类帖子,一大把照片儿没有任何电路说明或者原理图贴出,这样的贴对制作提高 ...

同意同意同意

网友C:
刚好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类似的电路,好像比较完整,供各位参考。

电路工作原理
电路通过电容C2和泄放电阻R3降压后,经过桥堆IC2整流,VD2稳压后,得到12V左右的直流电压,为IC1及其它电路供电。IC1为14位二进制计数/分频器集成电路,通过由R1、R2、C1和IC1的内部电路构成一定频率的时钟振荡器,为IC1的定时提供时钟脉冲。当电路通电后,首先进入设备的工作间隙等待时间,IC1内部通过对时钟脉冲的计数和分频实现延时,当计时时间到时(按图中参数,约为3小时),IC1的Q14端输出高电平,使三极管V导通,继电器KA得点,驱动受控设备开始工作。此时,IC1又开始对设备工作时间进行计时,定时时间到时(按图中参数,约为20分钟),IC1的Q14端重新变为低电平,使V截止,设备停止工作。此时,IC1自动复位,又开始下一次计时,从而可以使设备按照设定时间进行定时循环工作。图中VL为工作指示灯。

循环工作定时控制器电路原理图

循环工作定时控制器电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类似的电路,好像比较完整,供各位参考。

不错,改变或者增加二极管与门的接入可以选择不同的继电器吸合时间。但图中的VD4是画蛇添足!应该短路VD4!否则有可能使复位端无法得到静态正常计数所需的低电平。因为VD4的反向阻抗很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错,改变或者增加二极管与门的接入可以选择不同的继电器吸合时间。但图中的VD4是画蛇添足!应该短路VD4 ...

因为Q10先于Q14输出高电平,所以,在Q14输出高电平之前,VD3导通,将RST端钳位在低电平,4060正常工作,当定时时间到了后,Q14输出高电平,此时,如果Q10输出低电平,则VD3导通,将RST钳位在低电平,保持4060正常工作。VD3,VD4构建了一个2输入与门电路。只有Q10,Q14同时输出高电平,RST端才能输入高电平复位。所以,改变VD5的位置可以改变继电器吸合保持时间,向低端移动,保持时间短,向高端移动,保持时间增大,当断开VD5或者移到Q14时,吸合保持时间最长,可以达到3小时!在这里。明显VD4是画蛇添足,因为RST端内部阻抗很大,与R6比较可以等同开路,VD4的隔离作用显然没有必要!相反,VD4的存在导致RST端的低电平状态不确定。因为VD4的反向阻抗很大。

楼主:
如果我们不另外设置复位电路将RST端接恒定的低电平,那么,在4060的各个输出端得到占空比为50%的方波脉冲,也就是继电器断开和吸合时间是相等的,也就是本人的发帖电路图。此时,电路最为精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