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详细的电压校准方法

楼主(2019-08-12):
自己做的电压表,就剩下电压校准这一步了,求各位支招,讨论一下如何校准电压,测试的数据如下
            输入电压        采集到的数据
            3.500                  3.348
            3.600                  3.553
            3.700                  3.662
            3.800                  3.771
            3.900                 3.88
            4.000                  3.989
            4.100                  4.085
            4.200                  4.194
            4.300                 4.291
            4.400                 4.387
            4.500                  4.496
            4.600                  4.593
            4.700                  4.702
            4.800                  4.798
            4.900                 4.895
            5.000                  5.004
            5.100                  5.101
            5.200                 5.197
            5.300                  5.306
            5.400                  5.43
            5.500                 5.512
            5.600                  5.608
            5.700                  5.705
            5.800                  5.814
            5.900                  5.91
            6.000                  6.019
            6.100                  6.116
            6.200                  6.176
            6.300                  6.309
            6.400                  6.418
            6.500                  6.527
            6.600                 6.624
            6.700                  6.72
            6.800                  6.829
            6.900                  6.926
            7.000                  7.035
            7.100                  7.131
            7.200                  7.228
            7.300                  7.337
            7.400                  7.421
            7.500                  7.503
            7.600                  7.639
            7.700                  7.724
            7.800                  7.845
            7.900                  7.941
            8.000                  8.05
            8.100                  8.147
            8.200                  8.243
            8.300                  8.352
            8.400                  8.449
            8.500                  8.558
            8.600                  8.654
            8.700                  8.763
            8.800                  8.86
            8.900                  8.957
            9.000                  9.065
            9.100                  9.162
            9.200                  9.223
            9.300                  9.368
            9.400                  9.464
            9.500                 9.573
            9.600                 9.658
            9.700                 9.754
            9.800                 9.875
            9.900                 9.972
            10.000         10.08
            10.500         10.58
            11.000         11.09
            11.500         11.6
            12.000         12.1
            12.500         12.59
            13.000         13.11
            13.500         13.62
            14.000         14.13
            14.500         14.61
            15.000         15.14
            15.500         15.65
            16.000         16.16
            16.500         16.66
            17.000         17.16
            17.500         17.67
            18.000         18.18
            18.500         18.68
            19.000         19.19
            19.500         19.7
            20.000         20.21
            20.500         20.71
            21.000         21.21
            21.500         21.73
            22.000         22.21
            22.500         22.73
            23.000         23.24
            23.500         23.75
            24.000         24.26
            24.500         24.76
            25.000         25.27
            25.500         25.79
            26.000         26.29
            26.500         26.79
            27.000         27.3
            27.500         27.81
            28.000         28.32
            28.500         28.82
            29.000         29.33
            29.500         29.83
            30.000         30.34
            30.590         30.93
            31.090         31.46
            31.660         32.04
            32.120         32.51
            32.530         32.92
            33.110         33.51
            33.660         34.08
            34.060         34.51
            34.530         34.95
            35.000         35.42
            35.510         35.93
            36.010         36.44
            36.510         37.13
            37.150         37.56
            37.480         37.9
            38.140         38.54
            38.650         39.03
            39.220         39.56
            39.640         39.95
            40.140         40.39
            40.700         40.85
            41.060         41.14
            41.590         41.53
            42.240         41.96

网友A:
你目前得到的数据规律比较明显,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现在所得到的数据,在excel用函数功能拟合一条曲线,你将你的采集电压作为自变量,输出量为因变量即可,遇到误差比较大的点和次数比较高的函数你只需要分段拟合就可以了

网友B:
很简单,用一个标准表测量实际值,将结果与你的AD值做个映射表,以后查表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用一个标准表测量实际值,将结果与你的AD值做个映射表,以后查表就成功了。

这样做有局限性,采样点是离散的啊,用查表的话只能校准多个离散的点,其他的电压值没法校准。

网友C:
我看你这在低电压的时候精度很高好呀,千分之一左右的精度,这个精度已经很好的了,福禄克中端万用表都才是0.5%的精度呢
但为什么电压越高精度就越低了呢?
1,你看一下取样电路的分压电阻,精度和误差对不对
2.不知道你这个ADC的结果是用外置ADC还是用单片机片上的ADC,电路上传看一下
3.如果是用C语言的话,尽量用整形变量运算,如果是浮点型的话,在编译的时候误差会大一点,数据小的话可能看不出来,数据大的话就比较明显了

网友B:
楼主啊,你的数学要加强。学习一下“插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这在低电压的时候精度很高好呀,千分之一左右的精度,这个精度已经很好的了,福禄克中端万用表都才是 ...

好的,我自己再看看,谢谢

网友D:
你这个是不是用外置的ADC,如果是片内的应该线性不是很好, 我觉得你的数值与实际值相差不是很大。

网友E:
应该是因为基准电压是非线性的,或者AD转换电路有非线性的,还有可能是你的电路存在分布电容电感之类的非线性系列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你的数学要加强。学习一下“插值”。

插值是什么算法,可以说得详细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目前得到的数据规律比较明显,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现在所得到的数据,在excel用函数功能拟合一条曲线,你将 ...

嗯嗯,我试试,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F(2019-11-01):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能不能分享下你的方法让我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能不能分享下你的方法让我学习学习

解决了,就是用一个准确的万用表做基准,测量数据。然后用exel算出趋势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