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程序利用MSP较高的采样速度和12位AD精度,采用均方根算法,求电压、电流有效值;四象限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电能值。

楼主:
需要整体源代码及原理图的朋友请和我联系。珠海的朋友可以项目合作。扣扣:2544931233
- //本程序的主要功能是:
- // 1.计算各电参数每周波的有效值;
- // 2.计算各电参数多个周波有效值的平均值(滤波),每分钟进行计算
- // 3.产生电能脉冲输出;
- // 4.计算电能
- // 5.产生告警记录,(在每一分钟进行统计)
- // 6.统计最大值最小值
- #include "msp430x14x.h"
- #include "my.h"
- #include "stdlib.h"
- void Process1s(void);
- void Process10s(void);
- void Process1m(void);
- void ProcessT(void);
- void ProcessMonth(void);
- void InitMaxMin(void);
- void CalculateEnergy(void);
- void CalculateVirtualValue(void);
- void CalPower(void);
- void ClearEnergyRegister(void);
- static WORD CalPf(WORD p,WORD q);
- static WORD MExtract(DWORD sqr);
- extern BYTE FlashErase(UWORD *address);
- extern BYTE FlashWrite(UWORD *dataaddr,UWORD *flashaddr,UWORD counter);
- extern void FlashRead(UWORD *dataaddr,UWORD *flashaddr,UWORD counter);
- extern void WriteMainRecord(BYTE type);
- extern void GetHext(UDWORD ASECOND);
- BYTE RecordErr;
- //相角补偿表
- const WORD Compensate[60]=
- {
- -54,-52,-50,-48,-46,-45,-43,-41,-39,-38,
- -36,-34,-32,-30,-29,-27,-25,-23,-21,-20,
- -18,-16,-14,-13,-11, -9, -7, -5, -4, -2,
- 0, 2, 4, 5, 7, 9, 11, 13, 14, 16,
- 18, 20, 21, 23, 25, 27, 29, 30, 32, 34,
- 36, 38, 39, 41, 43, 45, 46, 48, 50, 52,
- };
- //===========================================================================
- SUM Sum,SumTemp;
- WORD CalSeq;
- DWORD DDataEPaP,DDataEPbP,DDataEPcP,DDataEPaN,DDataEPbN,DDataEPcN;
- DWORD DDataEQaP,DDataEQbP,DDataEQcP,DDataEQaN,DDataEQbN,DDataEQcN;
- DWORD CounterPulseP,CounterPulseQ;
- RECORD RecordTemp;
- DWORD V_Sum_1m[3], I_Sum_1m[4];
- WORD Power[6];
- BYTE Count_Sum_1m;
- UWORD FlagAlarm;
- VIRTUALDATA VirtualData;
- //extern BYTE Flag1s,Flag10s,Flag1m,FlagT;
- extern BYTE FlagTime;
- extern PARAMETER ParameterTemp;
- extern CLOCK Clock;
- extern FREEZE_ENERGY FreezeEnergy[3];
- extern UWORD FreezeEnergyCounter;
- extern UDWORD RSECOND;
- extern UDWORD PRODUCTNUMBER;
- extern UDWORD ProductNumber;
- extern SAMPLEDATA SampleData;
- extern COEFF Coeff,CoeffTemp;
- extern ENERGY Energy;
- extern BYTE Page;
- extern BYTE NewMonthFlag;
- extern WORD Frequency;
- extern UWORD RecordNumber;
- extern BYTE FlagCalculate;
- //==================================================================================
- //计算电流电压功率温度平均值
- void Process1s(void)
- {
- BYTE i,FlagAlarm1s;
- WORD TemptErr; //温度差
- WORD *ptr0,*ptr1,reg0,reg1;
- DWORD *dptr,dreg;
- UDWORD TimeTemp;
- FlagTime&=~BIT0;
- TemptErr = VirtualData.Tempt-30;
- ptr0=(WORD*)&VirtualData.Ua;
- ptr1=(WORD*)&CoeffTemp.Ua;
- dptr=&Sum.Ua;
- for(i=0;i<3;i++)
- {
- reg1=*dptr>>4; // *dptr=0;
- reg0 = reg1;//-(DWORD)reg1*3*TemptErr/10000;
- *ptr0=((DWORD)reg0*(*ptr1))>>10; //U
- if((UWORD)*ptr0>0x7fff) *ptr0=0x7fff;
- V_Sum_1m[i]+=*ptr0; //电压和累计
- reg1=*(dptr+1)>>4;
- reg0 = reg1;//-(DWORD)reg1*3*TemptErr/10000; //温度补偿
- *(ptr0+1)=((DWORD)reg0*(*(ptr1+1)))>>10; //I
- if((UWORD)(*(ptr0+1))>0x7fff) *(ptr0+1)=0x7fff;
- I_Sum_1m[i]+=*(ptr0+1);
- ptr0+=2;ptr1+=2;dptr+=2;
- CalPower();
- ptr0=(WORD*)&VirtualData.Pa;
- ptr1=(WORD*)&CoeffTemp.Pa;
- for(i = 0;i<3;i++)
- {
- *ptr0=Power[2*i]+(((DWORD)Power[2*i+1]*Compensate[*ptr1])>>10);
- if(abs(*ptr0)<10) *ptr0=0; //判断绝对值
- *(ptr0+1)=Power[i*2+1]-(((DWORD)Power[2*i]*Compensate[*(ptr1+1)])>>10);
- if(abs(*(ptr0+1))<10) *(ptr0+1)=0; //判断绝对值
- ptr0+=2; ptr1+=2;
- reg0=Sum.I0>>4;
- reg1=(DWORD)reg0*Coeff.Ib>>10; //乘以IB的系数
- if((UWORD)reg1>0x7fff)reg1=0x7fff;
- VirtualData.I0=reg1;
- I_Sum_1m[3]+=reg1;
- Count_Sum_1m++; //和累计次数
- if(VirtualData.Ia<10)VirtualData.Pfa=0;
- else VirtualData.Pfa=CalPf(VirtualData.Pa,VirtualData.Qa);
- if(VirtualData.Ib<10)VirtualData.Pfb=0;
- else VirtualData.Pfb=CalPf(VirtualData.Pb,VirtualData.Qb);
- if(VirtualData.Ic<10)VirtualData.Pfc=0;
- else VirtualData.Pfc=CalPf(VirtualData.Pc,VirtualData.Qc);
- if(Frequency==0)Frequency = 5000;
- VirtualData.Freq=Frequency;
- dreg=0;
- for(i=0;i<24;i++)dreg+=(DWORD)SampleData.Tempt[i];
- reg0=dreg/24-1560;//1580;
- VirtualData.Tempt=((DWORD)reg0*10)/80;
- FlagAlarm1s=FALSE;
- ptr0=&VirtualData.Ua;
- for(i=0;i<3;i++)
- {
- if(*ptr0>ParameterTemp.OverVoltage)FlagAlarm1s=TRUE;
- if(*ptr0<ParameterTemp.LowVoltage) FlagAlarm1s=TRUE;
- ptr0+=2;
- }
- ptr0=&VirtualData.Ia;
- for(i=0;i<3;i++)
- {
- if(*ptr0>ParameterTemp.OverCurrent)FlagAlarm1s=TRUE;
- ptr0+=2;
- }
- if(VirtualData.I0>ParameterTemp.OverCurrent0)FlagAlarm1s=TRUE;
- if(FlagAlarm1s)P1OUT|=BIT2; //告警指示灯亮
- else P1OUT&=~BIT2; //熄灭告警指示灯
- _DINT();
- TimeTemp = RSECOND;
- _EINT();
- if(Page!=0x01)GetHext(TimeTemp);
- if(Clock.month!=Clock.monthR)
- NewMonthFlag=true; //判断是否进入新的一月
- // ProcessMonth();
- //====================================================================================================
- void CalPower(void)
- {
- BYTE i;
- DWORD *dptr;
- WORD reg0,*ptr1;
- dptr =(DWORD *)&Sum.Pa;
- ptr1=(WORD *)&CoeffTemp.Ua;
- for(i = 0;i <3 ; i++)
- reg0=*dptr>>4; //P
- reg0=((DWORD)reg0*(*ptr1))>>10; //*Coeff_U
- reg0=((DWORD)reg0*(*(ptr1+1)))>>10; //*Coeff_I
- Power[i*2] = reg0;
- dptr++;
- reg0=*dptr>>4; //Q
- reg0=((DWORD)reg0*(*ptr1))>>10; //*Coeff_U
- reg0=((DWORD)reg0*(*(ptr1+1)))>>10; //*Coeff_I
- Power[2*i+1] = reg0;
- dptr++;
- ptr1+=2;
- }
- }
- //====================================================================================================
- //函数名:ProcessMonth
- //功能: 对每月的电能进行冻结,统计,存储。可以连续存3个月。
- //====================================================================================================
- void ProcessMonth(void)
- {
- BYTE i;
- DWORD temp1,temp2,*ptr1;
- UWORD *ptr3,*ptr4;
- UWORD j;
- FREEZE_ENERGY FreezeEnergyTemp[3];
- NewMonthFlag=false;
- Clock.monthR=Clock.month;
- ptr1=(DWORD*)&VirtualData.EPaP;
- temp1=0;
- for(i=0;i<3;i++)temp1+=*ptr1++; //统计有功电能
- ptr1=(DWORD*)&VirtualData.EQaP;
- temp2=0;
- for(i=0;i<3;i++)temp2+=*ptr1++; //统计无功电能
- ptr3=(UWORD*)&FreezeEnergy[0].SECOND1;
- ptr4=(UWORD*)&FreezeEnergyTemp[0].SECOND1;
- for(i=0;i<21;i++)*ptr4++=*ptr3++; //读出已经存起来的统计电能
- j=FreezeEnergyCounter;
- _DINT();
- FreezeEnergyTemp[j%3].SECOND1=RSECOND;
- _EINT();
- FreezeEnergyTemp[j%3].SumEP=temp1;
- FreezeEnergyTemp[j%3].SumEQ=temp2;
- FreezeEnergyTemp[j%3].FreezeFlag=0x55aa;
- j++;
- ProductNumber=PRODUCTNUMBER;
- FlashErase((UWORD*)&PRODUCTNUMBER);
- FlashWrite((UWORD*)&ProductNumber,(UWORD*)&PRODUCTNUMBER,2);
- FlashWrite((UWORD*)&FreezeEnergyTemp[0].SECOND1,(UWORD*)&FreezeEnergy[0].SECOND1,21);
- FlashWrite((UWORD*)&j,(UWORD*)&FreezeEnergyCounter,1);
- //====================================================================================================
- //函数名: Process10s
- //功能: 每10秒钟处理事情,包括比较U,I,P,Q最大值,最小值,以供统计; 保存电能值。
- void Process10s(void)
- {
- BYTE i;
- WORD *ptrdata,*ptrdata1;
- WORD *ptr1,*ptr2;
- //Flag10s=FALSE;
- FlagTime&=~BIT1;
- ptrdata=&VirtualData.Ua;ptrdata1=&RecordTemp.Ua[0];
- for(i=0;i<13;i++)
- {
- if(*ptrdata1<*ptrdata)*ptrdata1=*ptrdata;
- ptrdata1++;
- if(*ptrdata1>*ptrdata)*ptrdata1=*ptrdata;
- ptrdata1++;
- ptrdata++;
- }
- if(RecordTemp.Frequency[0]<VirtualData.Freq)RecordTemp.Frequency[0]=VirtualData.Freq;
- //计算最小值
- if(RecordTemp.Frequency[1]>VirtualData.Freq)RecordTemp.Frequency[1]=VirtualData.Freq;
- if(RecordTemp.Ua[0]<RecordTemp.Ua[1])InitMaxMin();
- else RecordErr=0;
- ptr1=(WORD*)&VirtualData.EPaP;
- ptr2=(WORD*)&Energy.EPaP; //读电能
- for(i=0;i<24;i++) *ptr2++=*ptr1++ ;
- //====================================================================================================
- //函数名: Process1m
- //功能: 1.得到每分钟U I 的平均值
- // 2.根据平均值与设置的阀值进行比较,形成告警记录。
- //修改记录:
- void Process1m(void)
- {
- WORD avargeV[3],avargeI[4];
- BYTE i;
- FlagTime&=~BIT2;
- if(Count_Sum_1m!=0) //求1分钟之内的电压、电流平均值
- {
- for (i=0;i<3;i++)
- {
- avargeV[i]=V_Sum_1m[i]/Count_Sum_1m; //计算电压在1分钟内的平均值
- V_Sum_1m[i]=0; //清除累加和
- }
- for (i=0;i<4;i++)
- {
- avargeI[i]=I_Sum_1m[i]/Count_Sum_1m; //计算电流在1分钟内的平均值
- I_Sum_1m[i]=0; //清除累加和
- Count_Sum_1m=0; //清除累加次数
- for(i=0;i<3;i++)
- {
- if(avargeV[i]>ParameterTemp.OverVoltage)
- {
- if(!((FlagAlarm>>i)&0x01))
- {
- FlagAlarm|=(0x01<<i);
- WriteMainRecord(0x0003+i); //过压告警
- else
- {
- if((FlagAlarm>>i)&0x01)
- {
- FlagAlarm&=~(0x01<<i);
- WriteMainRecord(0x0006+i); //过压恢复
- }
- }
- }
- for(i=3;i<6;i++)
- {
- if(avargeV[i-3]<ParameterTemp.LowVoltage)
- {
- if(!((FlagAlarm>>i)&0x01))
- {
- FlagAlarm|=(0x01<<i);
- WriteMainRecord(0x0006+i); //欠压告警
- else
- {
- if((FlagAlarm>>i)&0x01)
- {
- FlagAlarm&=~(0x01<<i);
- WriteMainRecord(0x0009+i); //欠压恢复
- for(i=6;i<9;i++)
- {
- if(avargeI[i-6]>ParameterTemp.OverCurrent)
- {
- if(!((FlagAlarm>>i)&0x01))
- {
- FlagAlarm|=(0x01<<i);
- WriteMainRecord(0x0009+i); //过流告警
- else
- {
- if((FlagAlarm>>i)&0x01)
- {
- FlagAlarm&=~(0x01<<i);
- WriteMainRecord(0x000c+i); //过流恢复
- if(avargeI[3]>ParameterTemp.OverCurrent0)
- {
- if(!((FlagAlarm>>9)&0x01))
- {
- FlagAlarm|=(0x01<<9);
- WriteMainRecord(0x0015); //零序告警
- else
- {
- if((FlagAlarm>>9)&0x01)
- {
- FlagAlarm&=~(0x01<<9);
- WriteMainRecord(0x0016); //零序恢复
- }
- }
- }
- //===================================================================================================
- //函数名: ProcessT
- //功能 : 1.根据存储间隔 形成定时记录,同时保存记录
- // 2.初始化U I P Q最大值,最小值。
- void ProcessT(void)
- {
- //FlagT=FALSE;
- FlagTime&=~BIT3;
- if(RecordErr)return; //判断记录是否有效
- WriteMainRecord(0x0000); //定时记录
- InitMaxMin(); //清除最大值最小值
- //===================================================================================================
- //
- void InitMaxMin(void)
- {
- BYTE i;
- WORD *ptrdata;
- ptrdata=&RecordTemp.Ua[0];
- for(i=0;i<13;i++)
- {
- *ptrdata++=0xffff;
- *ptrdata++=0x7fff;
- }
- RecordTemp.Frequency[0]=0;
- RecordTemp.Frequency[1]=0x7fff;
- RecordErr=TRUE;
- }
- //===================================================================================================
- //计算电能
- //由50ms处调用该功能函数
- void CalculateEnergy(void)
- {
- BYTE i;
- DWORD *ptr0,*ptr1;
- if(VirtualData.Pa>=0)DDataEPaP+=VirtualData.Pa;
- else DDataEPaN-=VirtualData.Pa;
- if(VirtualData.Pb>=0)DDataEPbP+=VirtualData.Pb;
- else DDataEPbN-=VirtualData.Pb;
- if(VirtualData.Pc>=0)DDataEPcP+=VirtualData.Pc;
- else DDataEPcN-=VirtualData.Pc;
- if(VirtualData.Qa>=0)DDataEQaP+=VirtualData.Qa;
- else DDataEQaN-=VirtualData.Qa;
- if(VirtualData.Qb>=0)DDataEQbP+=VirtualData.Qb;
- else DDataEQbN-=VirtualData.Qb;
- if(VirtualData.Qc>=0)DDataEQcP+=VirtualData.Qc;
- else DDataEQcN-=VirtualData.Qc;
- CounterPulseP+=(DWORD)VirtualData.Pa+(DWORD)VirtualData.Pb+(DWORD)VirtualData.Pc;
- CounterPulseQ+=(DWORD)VirtualData.Qa+(DWORD)VirtualData.Qb+(DWORD)VirtualData.Qc;
- //有功电度脉冲输出,3200imp/kw.h
- if(CounterPulseP>=11636364) //232727~3200 465455~1600
- TBCCTL6=0x04; //0000,0000,0000,0100 点亮灯 P
- TBCCTL6=0x0a0; //0000,0000,1010,0000
- TBCCR6=1800+TBR;
- CounterPulseP-=11636364;
- //无功电度脉冲输出,3200imp/kvar.h
- if(CounterPulseQ>=11636364)
- TBCCTL5=0x04; //0000,0000,0000,0100 点亮灯 Q
- TBCCTL5=0x0a0; //0000,0000,1010,0000
- TBCCR5=1800+TBR;
- CounterPulseQ-=11636364; //232727*50;
- }
- ptr0=&DDataEPaP;ptr1=&VirtualData.EPaP; //电度累积,0.01kwh=0x4000*3600*20*10/(264*6)
- for(i=0;i<12;i++)
- {
- while((*ptr0)>=372363636) //7447273*50
- {
- (*ptr1)++;
- if(((*ptr1)>999999)||((*ptr1)<0))(*ptr1)=0;
- (*ptr0)-=372363636;
- }
- ptr0++;ptr1++;
- }
- }
- //==================================================================================
- //计算功率因数
- //p:有功功率
- //q:无功功率
- //return:功率因数
- WORD CalPf(WORD p,WORD q)
- {
- DWORD ddata0,ddata1;
- ddata0=(DWORD)p*p;
- ddata1=(DWORD)q*q;
- ddata0+=ddata1;
- q=MExtract(ddata0);
- ddata0=(DWORD)p<<10;
- ddata0/=q;
- return((WORD)ddata0);
- }
- //==================================================================================
- //开方算法
- WORD MExtract(DWORD sqr)
- {
- WORD ax=0,bx=0x8000;
- DWORD temp;
- if(sqr>0x3fffffff)return(0);
- while(bx!=0)
- {
- ax|=bx;
- temp=(DWORD)ax*ax;
- if(temp==sqr)return(ax);
- if(temp>sqr)ax^=bx;
- bx=(UWORD)bx>>1;
- }
- return(ax);
- }
- //====================================================================================
- //计算有效值
- //从采样中断中进行调用该函数
- void CalculateVirtualValue(void)
- {
- WORD i,zerodrift[6],reg0,reg1;
- DWORD i_0[24];
- DWORD sum0,sum1,sum2,sum3,sqsumi_0;
- DWORD *dptr0,*dptr1;
- DWORD regtemp;
- BYTE FlagIMin;
- FlagCalculate = false;
- //计算通道零漂
- sum0=0;
- for(i=0;i<24;i++)sum0+=SampleData.Ua[i];
- zerodrift[0]=sum0/24;
- sum0=0;
- for(i=0;i<24;i++)sum0+=SampleData.Ia[i];
- zerodrift[1]=sum0/24;
- sum0=0;
- for(i=0;i<24;i++)sum0+=SampleData.Ub[i];
- zerodrift[2]=sum0/24;
- sum0=0;
- for(i=0;i<24;i++)sum0+=SampleData.Ib[i];
- zerodrift[3]=sum0/24;
- sum0=0;
- for(i=0;i<24;i++)sum0+=SampleData.Uc[i];
- zerodrift[4]=sum0/24;
- sum0=0;
- for(i=0;i<24;i++)sum0+=SampleData.Ic[i];
- zerodrift[5]=sum0/24;
- //---------------------------------------------------------------------
- sqsumi_0=0;
- for(i=0;i<24;i++) //计算零序电流
- {
- i_0[i]=(DWORD)SampleData.Ia[i]+(DWORD)SampleData.Ib[i]+(DWORD)SampleData.Ic[i];
- i_0[i]=i_0[i]-zerodrift[1]-zerodrift[3]-zerodrift[5];
- sqsumi_0+=(DWORD)i_0[i]*i_0[i]; //求平方和
- FlagIMin=0;
- //计算平方和,有效值
- sum0=0;sum1=0;sum2=0;sum3=0;
- for(i=0;i<24;i++)
- {
- reg0=SampleData.Ua[i]-zerodrift[0];
- sum0+=(DWORD)reg0*reg0; //Ua
- reg1=SampleData.Ia[i]-zerodrift[1];
- sum1+=(DWORD)reg1*reg1; //Ia
- sum2+=(DWORD)reg0*reg1; //Pa
- reg1=SampleData.Ia[i+6]-zerodrift[1];
- sum3+=(DWORD)reg0*reg1; //Qa
- regtemp=(DWORD)MExtract(sum0);
- if(regtemp<30)regtemp>>=3;
- SumTemp.Ua+= regtemp;
- regtemp=(DWORD)MExtract(sum1);
- if(regtemp<30) //电流零漂 //1000
- {
- regtemp>>=3;
- sum2>>=3;
- sum3>>=3;
- FlagIMin|=BIT0;
- }
- SumTemp.Ia+=regtemp;
- SumTemp.Pa+=sum2>>16;
- SumTemp.Qa+=sum3>>16;
- sum0=0;sum1=0;sum2=0;sum3=0;
- for(i=0;i<24;i++)
- {
- reg0=SampleData.Ub[i]-zerodrift[2];
- sum0+=(DWORD)reg0*reg0; //Ub
- reg1=SampleData.Ib[i]-zerodrift[3];
- sum1+=(DWORD)reg1*reg1; //Ib
- sum2+=(DWORD)reg0*reg1; //Pb
- reg1=SampleData.Ib[i+6]-zerodrift[3];
- sum3+=(DWORD)reg0*reg1; //Qb
- }
- regtemp=(DWORD)MExtract(sum0);
- if(regtemp<30) regtemp>>=3;
- SumTemp.Ub+= regtemp;
- regtemp=(DWORD)MExtract(sum1);
- if(regtemp<30) //电流零漂
- {
- regtemp>>=3;
- sum2>>=3;
- sum3>>=3;
- FlagIMin|=BIT1;
- }
- SumTemp.Ib+=regtemp;
- SumTemp.Pb+=sum2>>16;
- SumTemp.Qb+=sum3>>16;
- sum0=0;sum1=0;sum2=0;sum3=0;
- for(i=0;i<24;i++)
- {
- reg0=SampleData.Uc[i]-zerodrift[4];
- sum0+=(DWORD)reg0*reg0; //Uc
- reg1=SampleData.Ic[i]-zerodrift[5];
- sum1+=(DWORD)reg1*reg1; //Ic
- sum2+=(DWORD)reg0*reg1; //Pc
- reg1=SampleData.Ic[i+6]-zerodrift[5];
- sum3+=(DWORD)reg0*reg1; //Qc
- }
- regtemp=(DWORD)MExtract(sum0);
- if(regtemp<30)regtemp>>=3;
- SumTemp.Uc+=regtemp;
- regtemp=(DWORD)MExtract(sum1);
- if(regtemp<30)
- {
- regtemp>>=3;
- sum2>>=3;
- sum3>>=3;
- FlagIMin|=BIT2;
- }
- SumTemp.Ic+=regtemp;
- SumTemp.Pc+=sum2>>16;
- SumTemp.Qc+=sum3>>16;
- if(FlagIMin!=0x07) //需判断各相电流是否都为0
- regtemp=(DWORD)MExtract(sqsumi_0);
- if(regtemp<1638) regtemp>>=4; //判断零序电流是否大于取值的5%,0x7fff*5%=1638
- SumTemp.I0+=regtemp;
- //计算平均值
- if(++CalSeq>15)
- dptr0=(DWORD*)∑
- dptr1=(DWORD*)&SumTemp;
- CalSeq=0;
- for(i=0;i<13;i++)
- {
- *dptr0++=*dptr1;
- *dptr1++=0;
- }
- }
- ADC12CTL0&=~0x02;
- ADC12CTL0|=0x02; //Enable conversion
- //===============================================
- CCR1+=833; //2005-11-14
- CCTL1&=0xffdf; //Reset Timer_A.OUT1
- CCTL1|=0x0020;
- }
- void ClearEnergyRegister(void)
- {
- DDataEPaP = 0;
- DDataEPbP = 0;
- DDataEPcP = 0;
- DDataEPaN = 0;
- DDataEPbN = 0;
- DDataEPcN = 0;
- DDataEQaP = 0;
- DDataEQbP = 0;
- DDataEQcP = 0;
- DDataEQaN = 0;
- DDataEQbN = 0;
- DDataEQcN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