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滤波用的铝电解电容(50V/220uf)可以用贴片电容代替么?

楼主(2019-08-12):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耐压及容量相同,可以代换

网友B:
贴片电容的话,用钽电容

网友C:
有贴片铝电解电容电容,陶瓷贴片电容没有这么大的容量,多只并联也可以,但要占用不少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容的话,用钽电容

没有50V/220uf的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耐压及容量相同,可以代换

是不是必须用极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贴片铝电解电容电容,陶瓷贴片电容没有这么大的容量,多只并联也可以,但要占用不少面积。

多只陶瓷贴片电容并联可以实现直流滤波么?

网友D:
何来此问,你担心的是什么?

网友E:
大部分可以替换,前面有说,电容电压容量接近或一样就可以替换,以下两种情况要注意: 1 电解电容用钽电容替换:钽电容不耐高温,容易着火,因此在工业场合或高温下不能使用。 2 电解电容使用陶瓷电容代替:电解电容有一定的ESR,而陶瓷电容的ESR很小,有些特殊的电路设计,需要确保ESR为一定范围的电解电容来使用,而使用陶瓷电容的时候可能ESR太小造成一些振荡;尤其是在电源芯片的输出级有一定的要求。这个地方一定要满足要求。

网友F:
钽电容好像没见过耐压50V 容量220uFd的,就算有价钱可能也很贵.这个最便宜有效的还是用贴片的电解电容代替.

网友G:
电压值比较高
用mlcc估计需要多片并联
并联后的ESR其实会非常小,滤波效果反而会变差

网友H:
容量相同可以的,注意足够的耐压。

网友I:
必须用极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贴片铝电解电容电容,陶瓷贴片电容没有这么大的容量,多只并联也可以,但要占用不少面积。

嗯呢,选的贴片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容的话,用钽电容

对,只是没有合适规格的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何来此问,你担心的是什么?

贴片相对比较省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可以替换,前面有说,电容电压容量接近或一样就可以替换,以下两种情况要注意: 1 电解电容用钽电容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钽电容好像没见过耐压50V 容量220uFd的,就算有价钱可能也很贵.这个最便宜有效的还是用贴片的电解电容代替.

嗯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值比较高
用mlcc估计需要多片并联
并联后的ESR其实会非常小,滤波效果反而会变差

mlcc并联还真没用过,也不敢贸然使用

网友J:
可以替换,有贴片铝电解电容的可以替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替换,有贴片铝电解电容的可以替代的

嗯嗯,是用贴片铝电解电容替换的

网友K:
如果是为了省空间的话那就很可能无解,原理是耐压值一样是可以代换的,但,然并卵,你会发现耐压50V的电容好像都变的很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为了省空间的话那就很可能无解,原理是耐压值一样是可以代换的,但,然并卵,你会发现耐压50V的电容 ...

正是如此。。

网友L:
我们用过,除了成本高以外没有什么不好。

网友M:
可以用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