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3320语音识别实现基本问答。使用调试

楼主:
首先使用ld3320语音识别模块,arduinoUNO,dfplaymp3模块三个基本模块,还有杜邦线若干,面包板一块,这就是使用的基本物品。

然后给大家基本的实物接线图。接线具体方式在代码中注释出来大家可以参考。

然后使用的库文件大约就是 ld320与 dfplaymp3的。没有的化提供下面链接。参考

ld3320

dfplaymp3

修改这个程序你需要知道dfplaymp3模块的使用方式: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203746

具体代码给大家:
/*
  3.3V  --  VCC
  GND  --  GND
  MISO  --  D12
  MOSI  --  D11
  SCK  -- D13
  NSS  --  D4
  RST  --  D9
  IRQ -- D2
  WR -- GND
  1---+
  7--负
  6、8喇叭
  23tx\rx
*/

#include <ld3320.h>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DFPlayer_Mini_Mp3.h>

VoiceRecognition Voice;                         //声明一个语音识别对象
int t = 90000;
#define Led 8                                   //定义LED控制引脚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                        //初始化LED引脚为输出模式
    digitalWrite(Led,LOW);                      //LED引脚低电平
    Serial.begin (9600);      //配置9600
    mp3_set_serial (Serial);  //set Serial for DFPlayer-mini mp3 module
    mp3_set_volume (20);//音量

    Serial.print("Uart start!");
    Voice.init();                               //初始化VoiceRecognition模块
    Voice.addCommand("kai deng",0);             //添加指令,参数
    Voice.addCommand("guan deng",1);            //添加指令,参数
    Voice.addCommand("ni hao",2);               //添加垃圾词汇
    Voice.addCommand("wei wei",3);              //添加垃圾词汇
Voice.addCommand("bo fang ge qu",4);  //添加指令,参数
Voice.addCommand("huan yi shou",5);             //添加指令,参数
    Voice.start();//开始识别
}
void loop() {
  switch(Voice.read())       //判断识别
  {
    case 0:      //若是指令“kai deng”
          digitalWrite(Led,HIGH);//点亮LED
          Serial.print("LED ON");
          mp3_play (8);
          delay (2000);
        break;
    case 1:       //若是指令“guan deng”
         digitalWrite(Led,LOW);//熄灭LED
        Serial.print("LED OFF");
         mp3_play (8);
        delay (2000);
        break;
    case 2:
        Serial.print("ni hao");
         mp3_play (9);
        delay (2000);
        break;
    case 3:
        Serial.print("wei wei");
        break;
    case 4:
        Serial.print("bo fang ge qu");
        mp3_play (8);
        delay (2000);
        mp3_play (1);
        delay (t);
    case 5:
        Serial.print("huan yi shou");
        mp3_play (8);
        delay (2000);

        break;
    default:
        break;
  }
}

代码

网友A(2019-08-13):
每个论坛都要什么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