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2ZET6+FDC2214实现手势识别源程序

楼主(2019-08-12):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oled.h"
#include "fdc2214.h"
#include "McuDataSend.h"
#include "gesture.h"
float res0,res1,res2,res3;
float temp0,temp1,temp2,temp3;
//float learn_position1,learn_position2,learn_position3;
float learn_data1,learn_data2,learn_data3,learn_data4,learn_data5;

float a,aa;  //中间变量

unsigned char pp[3]={1,2,3};
unsigned char bb[3]={1,2,3};  //bt
//unsigned char dd[5]={1,2,3,4,5};

float learn_position[3];
float learn_position_B[3];    //bt

u8 ac_a=0;
u8 ac_b=0;

//float learn_data[5];

u8 i,j;   //循环

u8 flag_a=0;
u8 flag_b=0;
u8 save=0;
u8 on=0;
u8 mode=0;
u8 cmd=0;
u8 position=0;
u8 position_b=0;
u8 data=0;

void A();
void B();
void show_mode0();
void show_mode1();
void show_mode2();
void show_mode3();
void show_use();
void show_free();
void key_test();
void slect_mode();
//void lcd_show_test2();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show_mode0();
         show_free();
        while(FDC2214_Init());
//        led=0;
        delay_ms(100);
        temp0 = Cap_Calculate(0);//读取初始值
        temp1 = Cap_Calculate(1);
        temp2 = Cap_Calculate(2);
        temp3 = Cap_Calculate(3);
        TIM5_Ctrl_Init(2000-1,720-1);

  while(1)
        {
                delay_ms(200);

                lcd_show_test2();
                lcd_show_test3();
                slect_mode();

                key_test();
        }
}
void key_test()
{
          if(cmd!=0)
                {
//                  lcd_show_test();
      switch(cmd)
                        {
                          case 1: mode=0;show_mode0();cmd=0;break;
                                case 2: mode=1;show_mode1();cmd=0;break;
                                case 3: mode=2;show_mode2();cmd=0;break;
                                case 4: mode=3;show_mode3();cmd=0;break;
                                case 5: on=1;show_use();A();cmd=0; break;
                                case 6: on=0;cmd=0;show_free(); break;
                                case 7: position=1;cmd=0;  break;
                                case 8: position=2;cmd=0;  break;
                                case 9: position=3;cmd=0;  break;
                                case 10: data=1;cmd=0;  break;
                                case 11: data=2;cmd=0;  break;
                                case 12: data=3;cmd=0;  break;
                                case 13: data=4;cmd=0;  break;
                                case 14: data=5;cmd=0;  break;
                                case 15: mode=4;A();B();cmd=0;  break;
                                case 16: position_b=1;learn_position_B[0]=res1-temp1;cmd=0;  break;
                                case 17: position_b=2;learn_position_B[1]=res1-temp1;cmd=0;  break;
                                case 18: position_b=3;learn_position_B[2]=res1-temp1;B();cmd=0;  break;

                                default: cmd=0; break;
                        }
                }
}
void A()
{
                         for(i=0;i<3;i++)
                         {
                           for(j=0;j<2;j++)
                                 {
                                   if(learn_position[j]>learn_position[j+1])
                                         {
                                           a=learn_position[j];learn_position[j]=learn_position[j+1];learn_position[j+1]=a;
                                                 aa=pp[j];pp[j]=pp[j+1];pp[j+1]=aa;
                                         }
                                 }
                         }
}
void B()
{
                   for(i=0;i<3;i++)
                         {
                           for(j=0;j<2;j++)
                                 {
                                   if(learn_position_B[j]>learn_position_B[j+1])
                                         {
                                           a=learn_position_B[j];learn_position_B[j]=learn_position_B[j+1];learn_position_B[j+1]=a;
                                                 aa=bb[j];bb[j]=bb[j+1];bb[j+1]=aa;
                                         }
                                 }
                         }
}
void show_mode0()
{

          printf("t7.txt=\"");
                printf("-");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printf("t8.txt=\"");
                printf(" ");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printf("t9.txt=\"");
                printf(" ");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printf("t10.txt=\"");
                printf(" ");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
void show_mode1()
{

          printf("t7.txt=\"");
                printf(" ");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printf("t8.txt=\"");
                printf("-");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printf("t9.txt=\"");
                printf(" ");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printf("t10.txt=\"");
                printf(" ");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
void show_mode2()
{

          printf("t7.txt=\"");
                printf(" ");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printf("t8.txt=\"");
                printf(" ");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printf("t9.txt=\"");
                printf("-");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printf("t10.txt=\"");
                printf(" ");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
void show_mode3()
{

          printf("t7.txt=\"");
                printf(" ");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printf("t8.txt=\"");
                printf(" ");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printf("t9.txt=\"");
                printf(" ");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printf("t10.txt=\"");
                printf("-");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
void show_use()
{
          printf("t12.txt=\"");
                printf("-");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printf("t13.txt=\"");
                printf(" ");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
void show_free()
{
          printf("t12.txt=\"");
                printf(" ");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printf("t13.txt=\"");
                printf("-");
                printf("\"\"");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
void slect_mode()
{
    if(mode==0)
                {
                 if(on==0)
                 {
                  if((res0-temp0)>1&&(res0-temp0)<6.5)
                        {
                          lcd_show_txt(1);
                        }
                        else if((res0-temp0)>6.5&&(res0-temp0)<9)
                        {
                          lcd_show_txt(2);
                        }
                        else if((res0-temp0)>9)
                        {
                          lcd_show_txt(3);
                        }
                        else
                        {
                          lcd_show_txt(0);
                        }
                 }
                 else
                 {

                           if((res0-temp0)>(learn_position[0]-1)&&(res0-temp0)<=(learn_position[0]+learn_position[1])/2)
                                {
                                  lcd_show_txt(pp[0]);
                                }
                                else if((res0-temp0)>((learn_position[0]+learn_position[1])/2)&&(res0-temp0)<=((learn_position[1]+learn_position[2])/2))
                                {
                                  lcd_show_txt(pp[1]);
                                }
                                else if((res0-temp0)>((learn_position[1]+learn_position[2])/2))
                                {
                                  lcd_show_txt(pp[2]);
                                }
                                else
                                {
                                  lcd_show_txt(0);
                                }
                 }
                }
                else if(mode==1)
                {
      if(on==0)
                        {
                    if((res0-temp0)>1&&(res0-temp0)<3.5)
                          {
                            lcd_show_num(1);
                          }
                    else if((res0-temp0)>3.5&&(res0-temp0)<5.5)
                          {
                            lcd_show_num(2);
                          }
                    else if((res0-temp0)>5.5&&(res0-temp0)<7)
                          {
                            lcd_show_num(3);
                          }
                                else if((res0-temp0)>7&&(res0-temp0)<8.5)
                          {
                            lcd_show_num(4);
                          }
                                else if((res0-temp0)>8.5)
                          {
                            lcd_show_num(5);
                          }
                                else
                                {
                                  lcd_show_num(0);
                                }
                        }
      else
      {

               if((res0-temp0)>(learn_data1-1)&&(res0-temp0)<=(learn_data1+learn_data2)/2)
                          {
                            lcd_show_num(1);
                          }
                    else if((res0-temp0)>(learn_data1+learn_data2)/2&&(res0-temp0)<=(learn_data2+learn_data3)/2)
                          {
                            lcd_show_num(2);
                          }
                    else if((res0-temp0)>(learn_data2+learn_data3)/2&&(res0-temp0)<=(learn_data3+learn_data4)/2)
                          {
                            lcd_show_num(3);
                          }
                                else if((res0-temp0)>(learn_data3+learn_data4)/2&&(res0-temp0)<=(learn_data4+learn_data5)/2)
                          {
                            lcd_show_num(4);
                          }
                                else if((res0-temp0)>(learn_data4+learn_data5)/2)
                          {
                            lcd_show_num(5);
                          }
                                else
                                {
                                  lcd_show_num(0);
                                }
                        }
                }
                else if(mode==2)
                {
                  if(position==1)
                        {
                          learn_position[0]=res0-temp0;
                                position=0;
                        }
                        else if(position==2)
                        {
                          learn_position[1]=res0-temp0;
                                position=0;
                        }
                        else if(position==3)
                        {
                          learn_position[2]=res0-temp0;
                                position=0;
                        }
                        else
                        {
                          position=0;
                        }
                }
                else if(mode==3)
                {
                  if(data==1)
                        {
                          learn_data1=res0-temp0;
                                data=0;
                        }
                        else if(data==2)
                        {
                          learn_data2=res0-temp0;
                                data=0;
                        }
                        else if(data==3)
                        {
                          learn_data3=res0-temp0;
                                data=0;
                        }
                        else if(data==4)
                        {
                          learn_data4=res0-temp0;
                                data=0;
                        }
                        else if(data==5)
                        {
                          learn_data5=res0-temp0;
                                data=0;
                        }
      else
                        {
                          data=0;
                        }

                }
                else
                {
                                if((res0-temp0)>(learn_position[0]-(learn_position[1]-learn_position[0])/2)&&(res0-temp0)<=(learn_position[0]+learn_position[1])/2)
                                {
                                  lcd_show_txt_ba(pp[0]);flag_a=1;
                                        ac_a=pp[0];
                                }
                                else if((res0-temp0)>((learn_position[0]+learn_position[1])/2)&&(res0-temp0)<=((learn_position[1]+learn_position[2])/2))
                                {
                                  lcd_show_txt_ba(pp[1]);flag_a=1;
                                        ac_a=pp[1];
                                }
                                else if((res0-temp0)>((learn_position[1]+learn_position[2])/2))
                                {
                                  lcd_show_txt_ba(pp[2]);flag_a=1;
                                        ac_a=pp[2];
                                }
                                else
                                {
                                  lcd_show_txt_ba(0);flag_a=0;
                                        ac_a=0;
                                }

                          if((res1-temp1)>(learn_position_B[0]-(learn_position_B[1]-learn_position_B[0])/2)&&(res1-temp1)<=(learn_position_B[0]+learn_position_B[1])/2)
                                {
                                  lcd_show_txt_bb(bb[0]);flag_b=1;
                                        ac_b=bb[0];
                                }
                                else if((res1-temp1)>((learn_position_B[0]+learn_position_B[1])/2)&&(res1-temp1)<=((learn_position_B[1]+learn_position_B[2])/2))
                                {
                                  lcd_show_txt_bb(bb[1]);flag_b=1;
                                        ac_b=bb[1];
                                }
                                else if((res1-temp1)>((learn_position_B[1]+learn_position_B[2])/2))
                                {
                                  lcd_show_txt_bb(bb[2]);flag_b=1;
                                        ac_b=bb[2];
                                }
                                else
                                {
                                  lcd_show_txt_bb(0);flag_b=0;
                                        ac_b=0;
                                }

                                if(ac_a==0||ac_b==0)
                                {
                                  lcd_show_win(0);
                                }
                                else
                                {
                                  if((ac_a==1&&ac_b==2)||(ac_a==2&&ac_b==3)||(ac_a==3&&ac_b==1))
                                        {
                                    lcd_show_win(1);
                                        }
                                  else if((ac_a==1&&ac_b==3)||(ac_a==2&&ac_b==1)||(ac_a==3&&ac_b==2))
                                        {
                                    lcd_show_win(2);
                                        }
                                        else
                                        {
                                          lcd_show_win(3);
                                        }
                                }

                }
}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TIM5中断
{
        if(TIM5->SR&0X0001)//20ms定时中断
{
        res0 = Cap_Calculate(0);//采集数据
        res1 = Cap_Calculate(1);
        res2 = Cap_Calculate(2);
        res3 = Cap_Calculate(3);
//        Data_Send_Status(res,0,0);
//        printf("%5d : %5d : %5d\r\n",res0,res1,res2);
//         led=~led;
}
TIM5->SR&=~(1<<0);  //中断标志位清0,等待下一次中断
}

D题(1,2,3,4版)+battle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