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打开pcb文件是提示“管道已结束”

楼主(2019-08-12):
Altium designer 10打开pcb文件时提示“管道已结束”,如附件图片所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error

error

网友A:
我以前也有过这种问题,后来了解到问题发生的原因:我以前User用户名为中文,之后还进行过几次重装系统,还是不能避免这个错误。我的处理方法,楼主可以参考下:
1,检查AD安装路径是否有中文,若出现中文,则改正,用户名为中文的也能改掉,只不过比较麻烦,(篇幅有限)可百度查询。
2,关闭“OnlineDRC校验”,具体操作为:
DXP>Preferences>PCB Editor>General>Editing Options
找到下面的选项 Online DRC选项前面的勾去掉即可 。
时间过去了很久,我当初好像是这么解决的,花了好多时间,我也不想别人跟我一起在坑里爬不出来,,,emmm总之,大家一起学习吧!

网友B(2021-09-22):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有过这种问题,后来了解到问题发生的原因:我以前User用户名为中文,之后还进行过几次重装系统,还 ...

我的也出现,关闭online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