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调modbus通信,传感器采集数据,采用RS485接口串口打印出现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9-08-12):
现象是这样的:我移植了modbus协议,将传感器采集的数据通过串口助手打印出来,但是串口助手打印一段时间后就不打印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用另一个串口检测485的接收引脚,是有返回数据的,而且返回的数据都是正常的,现在就是不知道我软件配置上出现了什么问题,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类似情况,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接收缓存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缓存溢出了????

有清除缓存,每通信完成一次就清除,进行下一波通信

楼主:
我写了清除缓存了,每通信完成后,清除一次,紧接着进行下一次通信。我是一个485口接了多个从机

网友B:
楼主,我最近在用一个485的风速传感器做实验,从来没有用过485通信,不知道如何才能驱动 ,可以参考一下你的程序吗

楼主(2019-12-04):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最近在用一个485的风速传感器做实验,从来没有用过485通信,不知道如何才能驱动 ,可以参考一下你 ...

不好意思回复的有点迟。网上相关的例子很多,你移植好modbus协议,只需把硬件连接好,确定好从机地址就好了,网上的例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