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智慧农业大棚监测控制系统程序设计

楼主(2019-08-12):
分享给大家
             智慧农业就是将物联网技术运用到传统农业中去,运用传感器和软件通过移动平台或者电脑平台对农业生产进行控制,使传统农业更具有“智慧”。除了精准感知、控制与决策管理外,从广泛意义上讲,智慧农业还包括农业电子商务、食品溯源防伪、农业休闲旅游、农业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内容。
              智慧农业是农业生产的高级阶段,是集新兴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为一体,依托部署在农业生产现场的各种传感节点(环境温湿度、土壤水分、二氧化碳、图像等)和无线通信网络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的智能感知、智能预警、智能决策、智能分析、专家在线指导,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
              本次实验以大棚监测控制系统为目标,使用TPYBoardv102开发板、各种传感器、电机等,实现一个智能大棚监测控制系统的基础模型。
系统主要的技术特点
  • 监控功能系统:根据各类传感器来获取植物生长环境信息,如监测土壤水分、空气温度、空气湿度、光照强等参数(大家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增加其他参数,如二氧化塘、土壤温度等
  • 自动控制系统:TPYBoardv102开发板作为主控模块,负责各个环境信息收集与汇总,并根据以上各类信息的反馈对农业大棚内进行自动灌溉、自动降温、自动卷遮光罩等自动控制。
所需器件
名称
数量
TPYBoard v102开发板
1个
miniUSB数据线
1条
DHT11温湿度模块
1个
土壤湿度检测模块
1个
光敏模块
1个
继电器
2个
降压模块(AMS117-5V
1个
按键开关
1个
18650电池
2节
18650电池
1个
步进电机+驱动板
1套
迷你抽水泵(5V
1个
USB小风扇5V
1个
USB,杜邦线、排针、排母
若干
洞洞板(9*15cm
2个
PVC
1个

实物图:(部分主要器件)

程序设计
(1)获取温湿度数据,当温度高于阈值时,触发继电器,打开排风扇,反之关闭;
(2)获取土壤湿度数据,当湿度低于土壤湿度检测模块的阈值时,土壤湿度检测模块的OUT引脚会输出高电平,这时触发继电器,启动水泵进行灌溉;
(3)获取光照强度数据,当光照强度高于阈值时,触发步进电机,卷起遮光罩,反之盖上。
实物连接
              先连接电源部分。电源部分主要涉及到降压模块和按键开关。先用万用表,找出按键开关中哪两个引脚是按下导通,弹起不导通的。这里,我们假设为引脚A和引脚B。

各类器件没有固定,看起来有点乱。接下来,用热熔胶把器件整齐的固定在洞洞板上。

本次我用步进电机来模块遮光罩的卷起和放开。为了能明显的看到步进电机的转动效果,我在步进电机上粘了一个塑料小风扇。
还有一处地方,就是降压模块的OUT输出电源要接到开发板上,用于给其供电。整体效果如下图:
程序调试
              接线完毕后,就要将最重要的程序放到开发板上。首先,通过USB数据线将开发板接入电脑,电脑上会出现一个类似U盘的可移动设备,名称为【TPYBFLASH】,把程序拷贝到里面即可。
              注意:操作开发板磁盘时,板载红色LED亮,说明开发板正在保存操作,需等待红灯熄灭进行其他操作。

演示效果
              程序调试完,拔掉USB数据线。放入18650电池,按下按键开关即可。不同的环境下,土壤湿度和光照模块需要调节灵敏度(转换模块上的蓝色按钮)。

源程序如下:
Dht11.py:
import pyb
from pyb import UART
from pyb import Pin,delay,udelay
import time
class DHT11:
    def __init__(self,pin_name):
        time.sleep(1)
        self.N1 = Pin(pin_name, Pin.OUT_PP)
        self.PinName=pin_name
        pyb.delay(10)
    def read_data(self):
        self.__init__(self.PinName)
        data=[]
        j=0
        N1=self.N1
        N1.low()
        delay(20)
        N1.high()
        N1 = Pin(self.PinName, Pin.IN)
        udelay(30)
        if N1.value() != 0:
            return [0,0]
        while N1.value()==0:
            continue
        while N1.value()==1:
            continue
        while j<40:
            k=0
            while N1.value()==0:
                continue
            while N1.value()==1:
                k+=1
                if k>100:break
            if k<3:
                data.append(0)
            else:
                data.append(1)
            j=j+1
        print('Sensor is working')
        j=0
        humidity_bit=data[0:8]
        humidity_point_bit=data[8:16]
        temperature_bit=data[16:24]
        temperature_point_bit=data[24:32]
        check_bit=data[32:40]
        humidity=0
        humidity_point=0
        temperature=0
        temperature_point=0
        check=0
        for i in range(8):
            humidity+=humidity_bit[i]*2**(7-i)
            humidity_point+=humidity_point_bit[i]*2**(7-i)
            temperature+=temperature_bit[i]*2**(7-i)
            temperature_point+=temperature_point_bit[i]*2**(7-i)
            check+=check_bit[i]*2**(7-i)
        tmp=humidity+humidity_point+temperature+temperature_point
        if check==tmp:
            print('temperature is',temperature,'-wet is',humidity,'%')
        else:
            print('Error:',humidity,humidity_point,temperature,temperature_point,check)
        return [str(temperature),str(humidity)]

# main.py
import pyb
from pyb import Pin

Pin_All=[Pin(p,Pin.OUT_PP) for p in ['X1','X2','X3','X4']]
STEPER_ROUND=512 #转动一圈(360度)的周期
ANGLE_PER_ROUND=STEPER_ROUND/360 #转动1度的周期

class SteperMotor():

    def __init__(self,pin = None,speed=2):
        if pin != None:
            self.Pins = pin
        else:
            self.Pins = Pin_All
        self.Speed =  speed
    #私有方法
    def __SteperWriteData(self,data):
        count=0
        for i in data:
            self.Pins[count].value(i)
            count+=1
    def __SteperFrontTurn(self):
        speed = self.Speed

        self.__SteperWriteData([1,1,0,0])
        pyb.delay(speed)

        self.__SteperWriteData([0,1,1,0])
        pyb.delay(speed)

        self.__SteperWriteData([0,0,1,1])
        pyb.delay(speed)

        self.__SteperWriteData([1,0,0,1])
        pyb.delay(speed)

    def __SteperBackTurn(self):
        speed = self.Speed

        self.__SteperWriteData([1,1,0,0])
        pyb.delay(speed)

        self.__SteperWriteData([1,0,0,1])
        pyb.delay(speed)

        self.__SteperWriteData([0,0,1,1])
        pyb.delay(speed)

        self.__SteperWriteData([0,1,1,0])
        pyb.delay(speed)

    def __SteperStop(self):
        self.__SteperWriteData([0,0,0,0])

    def steperRun(self,angle):
        val=ANGLE_PER_ROUND*abs(angle)
        if(angle>0):
            for i in range(0,val):
                self.__SteperFrontTurn()
        else:
            for i in range(0,val):
                self.__SteperBackTurn()
        angle = 0
        self.__SteperStop()

温湿度main:
from pyb import Pin
from pyb import ADC
from stepermotor import SteperMotor
from dht11 import DHT11

#0:亮 1:暗
light = Pin('X22',Pin.IN)
#0:湿 1:干
hum = Pin('Y11',Pin.IN)
dht = DHT11('Y12')
#继电器低电平触发
water = Pin('X12',Pin.OUT_PP)
fan = Pin('X11',Pin.OUT_PP)
water.value(1)
fan.value(1)
#步进电机
Pin_All=[Pin(p,Pin.OUT_PP) for p in ['X21','X20','X19','X18']]
#转速(ms) 数值越大转速越慢 最小值2ms
sm = SteperMotor(pin = Pin_All,speed=2)
hood = False #记录遮光罩的状态,默认是关闭
def readTaHData():
    DATA = dht.read_data()#读取温湿度的值
    print(DATA[0],'℃')
    print(DATA[1],'%')
    #温度大于25度,打开风扇,进行通风
    if int(DATA[0]) > 21:
        fan.value(0)
    else:
        fan.value(1)
if __name__ == '__main__':
    while True:
        readTaHData()
        h_d = hum.value()
        print('hum:',h_d)
        if h_d:
            #土壤较干,打开抽水泵进行浇水
            water.value(0)
        else:
            #土壤较湿,关闭抽水泵停止浇水
            water.value(1)
        l_d = light.value()
        print('light:',l_d)
        if l_d:
            #光线较暗,启动步进电机,关闭大棚的遮光罩
            if hood:
                sm.steperRun(-360)
                sm.steperRun(-360)
                hood = False
        else:
            #光线较亮,启动步进电机,打开大棚的遮光罩
            if not hood:
                sm.steperRun(360)
                sm.steperRun(360)
                hood = True

网友A(2020-05-30):
国家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才666

网友B:
不错!小型控制器,也算是智慧农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