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跳出while循环的时候出错

楼主(2019-08-12):
while(sign)
        {
                 level = GetADCResult();//获取ad转化结果
                sprintf(s, "%u\n", level);
                send_string(s);//使用串口发送字符串
                Delay10ms();
                if(level < 20 || level > 50)
                        continue;
                sign = 0;//跳出循环
        }
        alarm(10);//报警
代码如上,但是加入跳出循环的语句后读取到的ad转化的结果不正确,这是为什么?求大佬告知。

网友A:
嗯, continue的意思是说, 结束本次循环, 继续下一次. 如果想结束循环体则需要使用break.

网友B:
ad转换结果正常范围是0~255或0~1023,楼主限定有效范围是20~50,否则报警。
        while(sign)
        {
                level = GetADCResult();//获取ad转化结果
                sprintf(s, "%u\n", level);
                send_string(s);//使用串口发送字符串
                Delay10ms();
                if(level < 20 || level > 50)
                {
                        //continue;
                        sign = 0;//跳出循环
                }
        }
        alarm(10);//报警

网友C:
你读取到的AD转换结果的正确值在20到50之间?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想下面这个意思?
while(sign)
        {
                 level = GetADCResult();//获取ad转化结果
                sprintf(s, "%u\n", level);
                send_string(s);//使用串口发送字符串
                Delay10ms();
                if(level < 20 || level > 50)
                 {;
                 }
                else
                {
                   sign = 0;//跳出循环
                 }
        }
        alarm(10);//报警

网友E:
从楼主提供的代码来看,不管level 的值是多少,都会跳出while循环的喔,因为有sign = 0;所以不管怎么样都会跳出while循环的。换句话说if(level<20 || level > 50) continue;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只不过是多此一举而已了

网友F:
没意义啊,sign= 0这里除了第一次之外每次都运行啊,还不如把while(sign)去掉!!!

网友G:
你這樣寫一定會錯, 因為 embedded 一定是要在無窮 loop 裡面跑. 不可以跳出 loop. 因為一旦跳出 loop, program 沒有 OS 可以承接, 當然會錯. 你應該是要在 while(1) 裡面用 case 切換.

网友H:
因为跳出循环每次都会执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