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电路中电阻的选择

楼主(2019-08-12):
单片机为 STC15F104W,R5 R6均为10K电阻
P3.2高电平时继电器不吸合,三极管BE电压只有0.6V(VCC端电源12V和5V都不吸合),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呢?
用PNP管子低电平方式应该可以,没测试。就是想搞懂高电平这种方式为什么不行…… 选择多大电阻或者设计比较合适呢?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很好解决。首先把R5去掉或改接到三极管be间,R6改为1K。
MCU输出脚换为P3.3。程序初始化时设置P3.3为强推挽P3M0 = 0x08;
P3M1 = 0x00;
下载用户程序时选择P3.3脚上电复位后为低电平。

这样改好上电复位时继电器不会抖动,MCU高电平输出有近20mA的驱动能力。

网友B:
推荐R5 10K, 下拉. R6 1K.
设三极管放大倍数300, Ib = 5V / 10K = 0.5mA
则Ice = 0.5mA X 300 = 150 mA. 看这个150mA 能不能驱动你的继电器, 驱动不了则减小Rb 的电阻. 但注意整体不要超过三极管的Ice上限.

网友C:
把发光二极管去掉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容易查找的。1、把继电器拔掉,看看LED亮否。2、若不亮,把芯片拔掉,看亮不亮?再不亮查三极管、电阻、LED有没问题。3、继电器两端直接接电源,看吸合否,如果吸合测一下吸合电流,不能大于15毫安(5V-0.6)/20k~=0.44,   0.44*50~=22毫安,取放大倍数为50计算)。4、续流二极管的方向对不对?

这两个电阻换阻值小一点的。

网友E:
若单从继电器能吸合角度讲,把电阻都改为1K肯定能正常工作,哪有不行?

网友F:
三极管BE电压有0.6V,不能不吸合,说明三极管或继电器坏了

网友G:
BE有0.6V,说明BE极之间导通了,去掉LED试试,另外R5,R6取值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BE电压有0.6V,不能不吸合,说明三极管或继电器坏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35371-1.html
请查看坛子里这个帖子,原理图上面一段内容。我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单从继电器能吸合角度讲,把电阻都改为1K肯定能正常工作,哪有不行?
http://www.51hei.com/bbs/dpj-35371-1.html
这个帖子的楼主用1K的貌似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很好解决。首先把R5去掉或改接到三极管be间,R6改为1K。
MCU输出脚换为P3.3。程序初始化时设 ...

如果不设置IO口为推挽模式,高电平可以正常驱动不??

网友E:
只要添加一个三极管并修改电路即可确保无忧.

网友H:
测量一下继电器两端电压。如果电压达到或者接近了额定值,但并未吸合,说明继电器坏了!!!!
你这个图按道理原理上是可行的。别让LED分流太多就行。

网友I:
R6太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35371-1.html
请查看坛子里这个帖子,原理图上面一段内容。我懵了……

三极管用0805,放大倍数小  R6改为 2.2K    R4大于 1K   可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