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TI杯F题纸张测量仪Proteus仿真+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9-08-12):
话不多说了,基于stc单片机开发的纸张测量仪,最多能测量100张,所有pcb,仿真均放在压缩文件中,程序在YL39开发板文件夹下,所有.c文件,有需要的拿去研究。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当正确校准后,夹板加入被测纸张后,显示屏直接显示张数N
当测试极板短路后测量的N值=0,系统发出连续“滴、滴”声响报警

按键每次按下生效后会“滴”响一声
使用拨动开关,可以灵活模拟选择3次测量的值,可以一次模拟夹1张纸的测量值,一次模拟N0张,最后模拟N张纸测试

仿真软件中不能仿真STC单片机的ADC,故采用PCF8591代替,实际开发板不使用

#include "config.h"

#define C_100PF()   P3_7 = 1    //切换100pF档位
#define C_1000PF()  P3_7 = 0    //切换1000pF档位

#define BEEP_ON()   P0_4 = 0    //打开蜂鸣器
#define BEEP_OFF()  P0_4 = 1    //关闭蜂鸣器

void task_display( void );
uint8_t calc_paper(uint32_t c1, uint32_t c2, uint32_t cx,uint8_t N0);

const uint8_t code di[]={0x63,0x01,0x00,0};

void main(void)
{
    TIMER0_1();         //设置定时器0在定时器方式1
    T0_INIT(2000);      //定时器0初值设为2000us
    init_keyboard();    //键盘模块初始化
    init_hd44780();     //初始化LCD屏幕
    xdev_out(hd44780_putc);
    init_si2c();
    init_adc();
    C_1000PF();         //默认1000pF档位
    BEEP_OFF();         //关闭蜂鸣器
    init_music();

    ET0 = 1; EA = 1; TR0 = 1;

    while(1)
    {
        task_keyboard();
        task_adc();
        task_display();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系统滴答定时器)
ISR_BANK( T0_VECTOR, 1 )
{
    static uint8_t adc_cnt=0;
    T0_INIT(2000);      //定时器0重新赋初值
    timer_keyboard();   //键盘定时器
    if(++adc_cnt >= 50){adc_cnt=0;time_adc_ok = TRUE;} //定时采样100ms采集一次
}

//测量显示任务
void task_display(void)
{
    static enum{Test,Set1,Set2,Set3,Set4,Set5,Set6,Set7} State = Test;
    //static BOOL is_100PF = FALSE;
    static uint32_t c1=5000u,c2=500u,cx;
    static uint8_t N0 = 10;
    uint8_t N;
    key_t key;          //定义键盘消息变量
    if(keyboard_get(&key)){
        if(KEY_LONG==key.type){
        switch( key.value ){
        case B00111000:  //P32口按键按下
            c1 = cx;
            music_play(di);
            break;
        case B00110100:  //P33口按键按下
            c2 = cx;
            music_play(di);
            break;
//        case B00101100:  //P34口按键按下
//            break;
//        case B00011100:  //P35口按键按下
//            break;
        default:
            break;
        }}
        if(KEY_PRESS==key.type){
        switch( key.value ){
        case B00111000:  //P32口按键按下
            if(N0 < 100) N0 += 1;
            music_play(di);
            break;
        case B00110100:  //P33口按键按下
            if(N0 > 0) N0 -= 1; ;
            music_play(di);
            break;
//        case B00101100:  //P34口按键按下
//            break;
//        case B00011100:  //P35口按键按下
//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 State == Test ){
        if( adc_sample_ok ){
            cx = (uint32_t)adc_ch0*(500000uL/256uL)/250uL;
            N = (cx > c1)? 0: calc_paper(c1,c2,cx,N0);
            N = (N > 99) ? 99: N;
            if(N == 0) music_play(di);
            xprintf("\fC=%3lu.%1lupF N=%02u  ",cx/10uL,cx%10uL,(uint16_t)N);
            xprintf("%3lu/%3lu  N0=%02u",c1/10uL,c2/10uL,(uint16_t)N0);
        }
        adc_sample_ok = FALSE;
    } else {

    }
}

/*---------------------------------------------------------------------
        计算张纸数量函数——使用整型数运算
传入的参数按照精度要求可以放大10倍(小数后1位)
或放大100倍(小数后2位)<放大100倍可能会超过(65535)>
----------------------------------------------------------------------*/
uint8_t calc_paper(
  uint32_t c1,  //夹一张纸测得的电容值
  uint32_t c2,  //夹N0张纸测量的电容值
  uint32_t cx,  //夹N张纸测量的电容值
  uint8_t N0    //N0
)
{
  uint16_t c1_cx, c1_c2;
  //为了计算保持小数后2位精度,所有数放大了100倍,计算完成后再还原
  //为了计算时保证不溢出,所有数转换为长整型
  c1_cx = (uint32_t)((uint32_t)c1*100uL/(uint32_t)cx - 100uL);
  c1_c2 = (uint32_t)((uint32_t)c1*100uL/(uint32_t)c2 - 100uL);
  return (uint8_t)(((uint32_t)c1_cx*100uL/(uint32_t)c1_c2 \
                    * ((uint32_t)N0-1uL) + 100uL)/100ul);
}

2019 ti杯F题

网友A:
这是今年电子设计大赛的F组的实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今年电子设计大赛的F组的实物吗

是的,已做出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