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bView如何检测当前串口状态?

楼主(2019-08-12):
如何检测当前串口是已被占用还是已被当前程序连接还是未连接状态?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尝试打开一下, 如果没有报错, 则说明是空闲或被当前程序连接, 做初始化即可. 如果报错. 则说明已被占用或其他原因无法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尝试打开一下, 如果没有报错, 则说明是空闲或被当前程序连接, 做初始化即可. 如果报错. 则说明已 ...

嗯我也是用这种方法,关键还是不知道怎么看是否已经被当前程序连接还是未连接状态,我目前用的方法是打开一个串口就将串口名字存到数组,检测的时候搜索数组看是否已经连接

网友B(2019-09-25):
配置串口的时候末尾加上一个关闭配置就好了啊只要运行完就肯定是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