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识别此芯片的型号

楼主:
一款MODBUS协议转换器里面的芯片,100个引脚,丝印被打磨,隐约能看出大写的“Z3”,求型号。

网友A(2019-08-13):
这个估计只有制造者知道了。

网友A:
如果拿着实物,板子的用处、功能、对照着板子上的外围实物原件,有可能有点希望猜出来。

网友B:
说真的,这个不好说,(除非手头有跟你一模一样的东西)你至少提供完整的图片,以及vcc,vdd  晶振引脚,甚至主要引脚去向功能,才有可能帮你查查

网友C:
什么东西上面的?

网友D:
楼主需要进行上电测试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这个不好说,(除非手头有跟你一模一样的东西)你至少提供完整的图片,以及vcc,vdd  晶振引脚,甚 ...

第2脚+3.3V,第5脚GND
第26、27脚外接24MHz晶振
第55、56脚串行通信1
第61、62脚串行通信2
第95、96、97脚作按键检测
第75---90脚驱动12864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