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不了,串口线连接无反应

楼主(2019-08-13):
问题描述:

利用51单片机串口发送命令给另一51单片机启动检测;
波特率配置19200,发送单片机时钟为18.432M,接收单片机时钟为12M;
现在通信不了,串口线连接无反应。
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A:
首先检查连线是否正常,再看看波特率,数据位 ,校验位 ,停止位设置是否符合要求。还是不行的话就检查程序吧。

网友B:
有可能是你RX和TX接反了,一块板子的RX对另一块板子的TX,TX对RX

网友C:
补课,补串行通讯的课,而后再做。

网友D:
先看硬件(线松了或者接反了),如果硬件没问题就看程序。你可以先和电脑通信看看有无问题,如果也有问题那多半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E:
可以采用E2PROM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硬件(线松了或者接反了),如果硬件没问题就看程序。你可以先和电脑通信看看有无问题,如果也有问题那 ...

已检查出来硬件问题,解决了

楼主:
已解决,硬件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