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对DMX512自动写地址码

楼主(2019-08-13):
大家好,请教一下单片机如何对DMX512自动写地址码,比如像WS2812A芯片,有一个串行写码地址线,如何才能将地址码写到芯片里面去,谢谢

楼主:
麻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读一下芯片手册,手册上有。

网友B:
可以参考对应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一下芯片手册,手册上有。

嗯,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想用单片机来解码,但是就是不懂怎么实现串行写码。

网友C:
网上有种解决方法,就是用有两个串口的单片机,一个用来接485差分信号,另一个用来写地址码,给第一个先赋值一个初地址,后面就可以一次定义地址了,如果考虑成本,可以用普通io口模拟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