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实物不成功,求大神帮忙看下代码

楼主(2019-08-13):
疑问1舵机它不转。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uint b;                //中断值
uint N=0;                //占空比计数值
uint X=8;                                                   //初始角度值  (取值范2~15)

uchar key_up;
uchar key_down;

sbit P3_6=P3^6;//角度加30°
sbit P3_7=P3^7;//角度减30°
sbit PWM=P1^0;//输出

void get_key()

{
while(P3_6==0)           //按键加按下
{key_up=1;
}
while(P3_7==0)           //按键减按下
{key_down=1;
}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
TH0=0xFF;          //重装计数初值
TL0=0x62;          //重装计数初值
b++;
get_key();

if (key_up==1)
       {
           if(X!=11)//判断是否计数到9999
              {
               X=X+1;//加一
               key_up=0;
                           }
        }
if (key_down==1)
       {
            if(X!=5)//判断是否计数到0
              {
                   X=X-1;//减一
               key_down=0;
               }
        }

}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中断0
TH0=0xFF;          //重装计数初值
TL0=0x62;          //重装计数初值
EA=1;                                  //开CPU中断
ET0=1;                                  //开T/C0中断
TR0=1;

while(1)                           //无限循环
{

PWM=1;                   //输出PWM正
while(1)
{
b=0;
while(!b);
if (N==X)
PWM=0;
if (N==100)
break;
N++;

          }
            N=0;
          }
}

网友A:
七窍通了六窍了。

网友B:
我不知道你晶振多少,用keil调试了一下
  ,要不你把这个定时改改 调到20ms,如果能输出pwm,舵机接电和接地都没问题,你再换个舵机,还可以再把线检查一下,这个只能自己琢磨了,  实物做不成功是不是很绝望,哈哈    我在弄那个液晶1602的时候线接错了弄了半天,后来又发现显示错位,不知道为什么单片机一根连线不通换了就好了。

网友C:
emmm......我不知道你那个定时器中断是多少时间,而且,,,你按键连最基本的10ms消抖都没有。用51的IO口直接PWM输出的话,确实简单点。你可以检查下占空比是不是不够?建议你在调试的时候直接将PWM输出的占空比比例调大一点,这样下载后观察到的现象更明显,便于调试。

网友D:
32写  比较简单

网友E:
在中断里面加点灯程序看中断工作了吗,在while里面分别加点灯程序看循环正常吗,根据我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情况应该飞到“溢出”中断区了

网友F:
按键不消抖的后果是你按了一次键,结果程序已经跑了不知道多少遍了,x的值并不是你所想的+1或-1,而是经过了无数次这样子的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