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串口接收数据处理程序的编写

楼主(2019-08-13):
串口接收一串数据,通过数据ID对比,显示检测到是语文,数学,英语,但不知道一次检测几本,检测的是哪一本,程序接收函数应该怎么来写?

2D 00 01 01 03 0C 20 18 11 19 01 02 03 04 08 01 0D 15 0C 20 18 11 12 01 02 03 04 05 07 65 5F 0C 20 18 11 12 01 02 03 04 05 07 65 73 EC 80

网友A:
只有一串数据,没有通讯协议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一定要有解析协议。或者根据明文数据自己破解协议,后面就好办了。

网友C:
串口打开接受中断,有数据过来进入中断,读出数据后,要看你通讯协议怎么定义数据包,不知道楼主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串数据,没有通讯协议谁也帮不了你。

13 00 01 01 01 0C 20 18 11 12 01 02 03 04 05 07 65 73 97 F2
13 00 01 01 01 0C 20 18 11 19 01 02 03 04 08 01 0D 15 A9 AB
标红的为ID号,后两位数据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打开接受中断,有数据过来进入中断,读出数据后,要看你通讯协议怎么定义数据包,不知道楼主的意思。

上面那一段是一次检测两本出来的数据。
语文13 00 01 01 01 0C 20 18 11 19 01 02 03 04 08 01 0D 15 A9 AB
数学13 00 01 01 01 0C 20 18 11 12 01 02 03 04 05 07 65 73 97 F2
前四位为帧头,标红为ID,后两位校验

网友D:
你问的问题也是不清楚(但不知道一次检测几本,检测的是哪一本),你都不知道,我们更不知道了,串口接受中断中判断帧头,收到帧头后,接受有效数据,最后校验。

网友E:
通过帧头判断数据有效性,然后提取数据,最终校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