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野火stm32f103zet6霸道开发板

楼主:
可以测频测幅 在板载LCD屏上显示
烧录即可使用
- // TIM—高级定时器-PWM输入捕获应用,通用定时器产生PWM波,高级定时器则捕获这个PWM,并测量周期和占空比
- #include "stm32f10x.h"
- #include "./lcd/bsp_ili9341_lcd.h"
- #include "bsp_led.h"
- #include "bsp_AdvanceTim.h"
- #include "bsp_GeneralTim.h"
- #include "bsp_usart.h"
- #include "bsp_adc.h"
- #include <stdio.h>
- extern float Frequency;
- extern float DutyCycle ;
- static void LCD_Test(void);
- static void Delay ( __IO uint32_t nCount );
-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 float adc,high=0,low=100;
-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void Printf_Charater(void);
- /**
- * @brief 主函数
- * @param 无
- * @retval 无
- */
- int main(void)
- {
- ILI9341_Init (); //LCD 初始化
- LED_GPIO_Config();
- /* 串口初始化 */
- USART_Config();
- ADCx_Init();
- /* 通用定时器初始化,用于生成PWM信号 */
- GENERAL_TIM_Init();
- /* 高级定时器初始化 ,用户捕获PWM信号*/
- ADVANCE_TIM_Init();
- ILI9341_GramScan ( 6 );
- while(1)
- {
- Delay(0xfffff);
- LCD_Test();
- }
- }
- /*********************************************END OF FILE**********************/
- /*用于测试各种液晶的函数*/
- void LCD_Test(void)
- {
- /*演示显示变量*/
- char dispBuff[100];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4096*3.3;
- if(high<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high=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if(low>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low=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adc=(high-low)/2;
- LCD_SetFont(&Font8x16);
- LCD_SetColors(RED,BLACK);
-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 清屏,显示全黑 */
- /********显示变量示例*******/
- LCD_SetFont(&Font16x24);
- LCD_SetTextColor(GREEN);
- /*使用c标准库把变量转化成字符串*/
- sprintf(dispBuff,"ADC: %.2f V ",adc);
- LCD_ClearLine(LINE(3)); /* 清除单行文字 */
- /*然后显示该字符串即可,其它变量也是这样处理*/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3),dispBuff);
- LCD_SetFont(&Font16x24);
- LCD_SetTextColor(GREEN);
- /*使用c标准库把变量转化成字符串*/
- sprintf(dispBuff,"Fre: %.2f hz ",Frequency);
- LCD_ClearLine(LINE(4)); /* 清除单行文字 */
- /*然后显示该字符串即可,其它变量也是这样处理*/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4),dispBuff);
- ILI9341_Clear(0,16*8,LCD_X_LENGTH,LCD_Y_LENGTH-16*8); /* 清屏,显示全黑 */
- /**
- * @brief 简单延时函数
- * @param nCount :延时计数值
- * @retval 无
- */
- static void Delay ( __IO uint32_t nCount )
- {
- for ( ; nCount != 0; nCou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