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整流电路分析

楼主(2019-08-13):
这个用于整流的二极管
M7放在箭头左边(R2与稳压管之间)或者右边(稳压管右侧,图示位置)对于12V稳压效果都一样, 对吧!?

网友A:
D1稳压管(ZMM12)必须有1mA电流回路,才能有稳压作用。显然上图不能稳压12V。图中ZMM12的1脚接地才有稳压作用。,

网友B:
不一样,放到左边的话电阻的压降会影响稳压效果,输出电压变高.

网友C:
放左边不能工作!只能放右边!放左边必须在原稳压管位置并联一只镇流管代替稳压管的正向导通功能。

网友C:
放左边不行!放左边C1失去了放电回路!电容器的隔直功能导致电路无法工作!

网友D:
我觉得放左边稳压输出变成12.7v(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E:
拜托啦!电容降压最好不要半波整流,你这个是倍压电路,稳压管要是不能耐得住3A的反向电流是不行的!一插电马上就是烧稳压管,然后电容电压就不确定!!!可能下降也可能一直涨到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左边不能工作!只能放右边!放左边必须在原稳压管位置并联一只镇流管代替稳压管的正向导通功能。

请大佬指点迷津:上面如图位置,放在右边怎么看起来像,进来的交流还没经过M7整流,交流直接ZMM 12V稳压了?

网友F:
玩这货就像玩自耦变压器,稍微不留神就可能电到自个。尤其上图零火线接入点都搞混,被电到可能就没那么容易脱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大佬指点迷津:上面如图位置,放在右边怎么看起来像,进来的交流还没经过M7整流,交流直接ZMM 12V稳压 ...

放右边交流电的一个半周确实通过正向导通的稳压管。交流电的另外一个半周经则被稳压管限幅到12V后经M7隔离电容器CE1滤波储能供给给负载,此电压约为11.7V。因为C1的存在,电路电流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稳压管显然要承受一定的电流冲击,特别是正向电流稳压管的正向压降仅仅0.7V。而且M7此时不导通,稳压管几乎承受全部的交流电半周能量!这对稳压管确实有一定的冲击!如果我们把稳压管改接到左边呢?此时,因为M7的单向导通特性,限流电容C1通过的将是脉动直流!所以,很快会充满电荷!此时,在交流电的负半周只能通过R1放电很小的一部分!所以,C1形同开路!负载无法得到所需电能而无法工作1电路仅仅只能由R1回路提供很微小的电流!所以稳压管只能接在右边!要接左边,必须在原来稳压管的位置接一个二极管来代替原稳压管的二极管功能,为电容器C1提供放电回路!在电容器限流供电电路设计中把稳压管接在M7左边是很多初学者常常犯的低级错误!大家只要熟悉电容器的隔直功能就不难发现,稳压管为什么不能接左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放右边交流电的一个半周确实通过正向导通的稳压管。交流电的另外一个半周经则被稳压管限幅到12V后经M7隔 ...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F:
看似 12V 输出电压,有可能不小心触碰到的是 220V 又或是更高电压,安全的底线是在电路工作时不去触碰任何带电体(当然了,老手完全可以忽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