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函数调用问题 语法会报错 但是编译下线到开发板功能可以正常执行

楼主(2019-08-13):
(图片)

网友A:
你应该把警告内容也一起发出来,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那个警告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看了下程序,应该是由于你使用了递归 ic()函数里面套了ic(),usion5编译器出现警告这可能和它自身的规则设置有关,就像usion5每个.c或.h文件的代码最后一定要多打出两行空行出来一样,要不然也会报错。

网友B:
错误与警告不是一回事,有错误不可能生成HEX文件。下载到开发板功能可以正常执行但不代表没有缺陷,不过多数情况是某个可有可无的子程序没有被调用。

网友C:
中断里面有递归点说明容易陷入死循环,这个是编译器判断出来的结果,警告可以通过编译,错误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