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的上拉电阻能不能不加?

楼主(2019-08-13):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仿真18b20的上拉电阻可有可无,实际电路并非可有可无。

网友B:
18b20的上拉电阻是不能不加的。

网友C:
这个问题很新,书上说要加上拉电阻,但我在应用中多次试验,如果加了上拉电阻,包括带上拉电阻的成品转接板,1-wire都无法通讯。

网友D:
上拉电阻一定要有的,不然无法空闲时单总线为高电平。当然,也可以利用单片机I/O内部的上拉电阻实现上拉功能,这样就不用外接上拉电阻了

网友E:
我都是加上用的,你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F:
可以啊 用带上拉电阻的IO口呗 可是何必呢 电阻又不贵体积也不大安装也不麻烦 为什么不加啊

数字电路靠电位高低确定状态 上拉下拉电阻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G:
不能不加 可以亲自做个实验就知道了

网友H:
要加的,不然不能正常通讯,10K

网友I:
开漏输出的必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