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9-08-13):
这个是什么元件,和下面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排阻有两种内部结构,第一幅图的排阻画法不妥。一种是多只同值电阻封装在一起,只有一个公共端连接所有电阻的一端(图1),另一种是多只同值电阻封装在一起,没有公共端,各个电阻相互独立、之间没有连接关系(图2)。

网友B:
都是排阻,上面一种是电阻一端连在一起,另一种是没连在一起。

网友C:
排阻,也就是8个电阻。

网友D:
都是排阻, 區別是第一個是把所有電阻的一個端連在一起, 第二個是相互分開的.

网友E:
这是排阻。就是将8粒电阻封装在一起。

网友F:
都是排阻,用于不同的场合,上边一个有公共端,下边没有

网友G:
都是排阻,内部连线不同。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相应的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排阻,上面一种是电阻一端连在一起,另一种是没连在一起。

那可以通过设置让下面那个变成上面那个吗‘;

网友H:
很简单啊!看引脚,奇数的一般是有公共端的,偶数的一般是没有公共端的需要手动连接

网友I:
都是排阻,一个是有公共端,一个可以独立,也可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