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时钟 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9-08-13):
TIM_SetCompare2(TIM3,TIM_GetCapture2(TIM3)+1)
if( (TIM3)==300)TIM_SetCompare2(TIM3,0);
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库函数:

void TIM_SetCompare2(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2)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6_PERIPH(TIMx));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2 Register value */
   TIMx->CCR2 = Compare2;
}
uint16_t TIM_GetCapture2(TIM_TypeDef* TIMx)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6_PERIPH(TIMx));
   /* Get the Capture 2 Register value */
   return TIMx->CCR2;
}

貌似只说CRR2=TIM_GetCapture2(TIM3)+1,因为TIM_GetCapture2的返回值是CCR2,而TIMx->CCR2 = Compare2=TIM_GetCapture2(TIM3)+1,其实就是TIM_GetCapture2=TIM_GetCapture2(TIM3)+1,所以是自加

网友B:
这做的是输出PWM吗?

网友C:
TIM_SetCompare2(TIM3,TIM_GetCapture2(TIM3)+1):

网友C:
TIM_SetCompare2(TIM3,TIM_GetCapture2(TIM3)+1)是
修改TIM3_CCR2的占空比为TIM_GetCapture2(TIM3)+1
if( (TIM3)==300)TIM_SetCompare2(TIM3,0);        是
当TIM3的PWM值为300时,TIM3_CCR2的占空比为0

网友D:
获取定时器的计数值,满足条件然后再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