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通过PWM控制舵机转动角度源程序

楼主(2019-08-14):
STM32F103ZET6通过PWM控制舵机转动角度,    /*舵机改变占空比控制角度                27 对应0度
                24 对应45度
                20 对应90度
                13 对应135度
                9  对应180度
                4  对应180+45=225度
                3         对应180+90=270度
我这个舵机是mg996r,可以转动270度
不同的舵机具体角度需要自己去调试。

网友A(2020-03-27):
问一下这些  怎摩计算出来的

24 对应45度
                20 对应90度
                13 对应135度
                9  对应180度
                4  对应180+45=225度
                3         对应180+90=270度

网友B(2021-05-11):
想问一下,这个用的是哪个引脚啊,我插入pb5的话只是碰上就转一下,拿开就不转,再放上去就又转,一直插上去就没反应,不知道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