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16点阵轮换显示多个汉字程序

楼主:
本程序通过时间定时器产生中断,每10ms刷新一次字符,每2S更新一个汉字。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sbit DS=P2^0;                                                //595第14脚 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SH_CP=P2^1;                                        //595第11脚 移位脉冲
sbit ST_CP=P2^2;                                        //595第12脚 并出脉冲
sbit EN_154=P2^3;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code tab[][32]=
{

{0xDF,0xDB,0xDB,0xDB,0x01,0xDC,0xDD,0xDF,0xDF,0x00,0xDF,0xDD,0xD3,0x5F,0xDF,0xFF,
0xFF,0xF7,0xB7,0x7B,0x80,0xFD,0xBE,0xBF,0xDF,0xEC,0xF3,0xEB,0xDD,0xBE,0x07,0xFF},

{0x7F,0x9B,0xD3,0xCB,0xDB,0xDB,0x13,0xCD,0xDD,0xDD,0xCD,0xD1,0xDC,0x5D,0x9F,0xFF,
0xFF,0xBE,0xDE,0x6E,0x76,0x78,0xB2,0xAA,0xDA,0xDA,0xAA,0xB2,0x7E,0x7F,0x7F,0xFF},

{0xFD,0x1D,0xDD,0xDD,0xC1,0x7F,0x7F,0x00,0x7F,0x5F,0x6F,0x77,0x79,0x7F,0x7F,0xFF,
0xFF,0xBC,0x7D,0xBD,0xC1,0xFF,0xFF,0x00,0xBF,0xDE,0xF9,0xF7,0xEF,0xDF,0xBF,0xFF},

{0xF7,0x77,0x77,0x00,0x77,0x57,0xEF,0x17,0xD8,0xDB,0x1B,0xCB,0xD3,0x1F,0xFF,0xFF,
0xF7,0xF7,0xF7,0x00,0xF7,0xF7,0xFF,0xC0,0xBD,0xBD,0xBC,0xBD,0xBD,0xBC,0x8F,0xFF}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j;
        while(ms--);
        for(j=0;j<10;j++);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k;
for(k=0;k<8;k++)                //按照低位到高位的顺序传递数据
        {
        dat=dat>>1;                        //数据右移,低位先出
        DS=CY;
        SH_CP=0;
        SH_CP=1;
        SH_CP=0;
        }
}

void main()
{
        EA=1;                                //使能总中断
        TMOD=0x01;                        //设置T0为模式1
        TH0=0xFC;                        //为T0赋初值,12M晶振下,定时1ms
        TL0=0x18;
        ET0=1;                                //使能T0中断
        TR0=1;                                //启动T0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i=0;                        //动态扫描的索引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0;                //文字更新索引,等于要显示的字数
        static unsigned int tmr=0;                        //2s软件定时器

        //重新加载初值。本程序定时时间的想法是:每1ms刷新一次字符,每2S更新一个汉字
    TH0 = 0x0FC;
    TL0 = 0x18;
                if(i<16)
                         {
                                EN_154=1;
                                WriteByte(tab[index][i]);
                                WriteByte(tab[index][i+16]);
                                ST_CP=0;
                                ST_CP=1;
                                delay_ms(1);
                                ST_CP=0;
                                P1=i;
                                EN_154=0;
                                i++;
                         }
                         else
                         {
                                 i=0;
                         }
        tmr++;                                                                //下面代码完成2s改变一个文字
        if(tmr>=2000)
        {
                tmr=0;
                index++;
                if(index>3)
                {
                        index=0;
                }
        }
}

网友A(2019-08-17):
谢谢管理员提醒,本人初次共享内容。
现把电路图和程序中涉及到的取模设置等文件附上,希望对那些有需要的朋友有帮助。基本上本程序没有其他需要的内容了。

电路搭建

电路搭建

取模设置

取模设置